大佬看下这个程序第368和387行的错误

楼主(2018-05-07):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SETP1_0    //定义调整键
#define DECP1_1    //定义减少键
#define ADDP1_2    //定义增加键
#define BEEPP3_4    //定义蜂鸣器
#define hujiaoP1_3
sbit HC  = P1^5;//
sbit ADCS =P3^7;
sbit ADCLK =P3^5;
sbit ADDI =P3^6;
sbit ADDO =P3^6;
bit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bit flag=0;//紧急呼叫标志
sbit DIAN =P2^5;        //小数点
uint abc;
uchar x=4;      //计数器
signed char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set_st=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shangxian=30;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30
signed charxiaxian=5;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5
uchar nongdu=4;
uchar codeLEDData[]={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num)
{
while( --num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4c;
TL0=0x00;     //50ms(晶振11.0592M)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x++;
}
/*****读取温度*****/
void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ReadTemperature()-5;//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Disp_init()
{
P2 = 0xf7;      //显示-
P0 = 0xbf;
Delay(200);
P0 = 0xef;
Delay(200);
P0 = 0xfb;
Delay(200);
P0 = 0xfe;
Delay(200);
P0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P2=LEDData[m%10];      //显示C
P0 = 0xbf;
Delay(300);
P2=LEDData[m/10];    //显示个位
P0 = 0xef;
Delay(300);
P2 =0xf7;    //显示十位
P0 = 0xfb;
Delay(300);
P2=LEDData[abc];    //显示百位
P0 = 0xfe;
Delay(300);
P0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Disp_alarm(ucharbaojing)
{
P2 =0x3c;      //显示C
P0 = 0xbf;
Delay(200);
P2=LEDData[baojing%10]; //显示十位
P0 = 0xef;
Delay(200);
P2=LEDData[baojing/10]; //显示百位
P0 = 0xfb;
Delay(200);
if(set_st==1)P2=0x61;
else if(set_st==2)P2=0x3d; //上限H、下限L标示
P0 = 0xfe;
Delay(200);
P0 = 0xff;         //关闭显示
}
Disp_nongdu(ucharbaojing)//烟雾浓度报警显示
{
P2 =0xff;
P0 = 0xbf;
Delay(200);
P2 =0xff;
P0 = 0xef;
Delay(200);
P2 =0xff;
P0 = 0xfb;
Delay(200);
P2=LEDData[baojing];//显示浓度
P0 = 0xfe;
Delay(200);
P0 = 0xff;         //关闭显示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m>=shangxian&&beep_st==1)||(m<xiaxian&&beep_st==1))BEEP=1;
elseif(abc>=nongdu&&beep_st==1) BEEP=1;
       //else  if( HC == 1)BEEP = 1;  //
else BEEP=0;
if(x>=10){beep_st=~beep_st;x=0;}
}
void Alarm1()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beep_st==1)BEEP=1;
else BEEP=0;
}
ucharADC0832(bit mode,bit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dat,ndat;

      ADCS = 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DI = 1;   //第1个下降沿为高电平
      ADCLK = 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 = 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DI = mode;   //低电平为差分模式,高电平为单通道模式。
      ADCLK = 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 = 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DI = channel; //低电平为CH0,高电平为CH1
      ADCLK = 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 = 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 = 1;//控制命令结束(经试验必需)
      dat = 0;
      //下面开始读取转换后的数据,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输出(D7~D0)
      for(i = 0;i < 8;i++)
      {
           dat <<= 1;
           ADCLK=1;//拉高时钟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 |= ADDO;
      }
      ndat = 0;       //记录D0
      if(ADDO == 1)
      ndat |= 0x80;
      //下面开始继续读取反序的数据(从D1到D7)
      for(i = 0;i < 7;i++)
      {
           ndat >>= 1;
           ADCLK = 1;//拉高时钟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if(ADDO==1)
           ndat |= 0x80;
      }
      ADCS=1;//拉高CS端,结束转换
      ADCLK=0;//拉低CLK端
      ADDI=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if(dat==ndat)
      return(dat);
      else
      return 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ET0=1;      //开启定时器0
BEEP=0;
//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for(z=0;z<300;z++)
{
Disp_init();
}
while(1)
{
HC = 1;
if( HC == 1)BEEP= 1;
if(hujiao==0)
{
   Delay(2000);
   do{}while(hujiao==0);
   flag=~flag;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x=0;shanshuo_st=1;
   if(set_st>3)set_st=0;
}
if(set_st==0)
{
           abc = ADC0832(1,0);  //差分模式,CH0-CH1
           abc = abc*19.607843; //转换为实际电压便于显示
           abc=abc/1000%10;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if(flag==1)Alarm1();
else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
   BEEP=0;   //关闭蜂鸣器
      if(DEC==0)
      {
           Delay(2000);
          do{}while(DEC==0);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if(ADD==0)
      {
           Delay(2000);
          do{}while(ADD==0);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
elseif(set_st==2)
{
   BEEP=0;   //关闭蜂鸣器
      if(DEC==0)
      {
           Delay(2000);
          do{}while(DEC==0);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if(ADD==0)
      {
           Delay(2000);
          do{}while(ADD==0);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xiaxian);}
}
elseif(set_st==3)
{
   BEEP=0;   //关闭蜂鸣器
      if(DEC==0)
      {
           Delay(2000);
          do{}while(DEC==0);
           if(nongdu>0)
           nongdu--;
           if(nongdu<1)nongdu=0;
      }
      if(ADD==0)
      {
           Delay(2000);
          do{}while(ADD==0);
           nongdu++;
           if(nongdu>5)nongdu=5;
      }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nongdu(nongdu);}
}
    }
}
#include<AT89X52.h>
#define DQP3_3     //定义DS18B20总线I/O
/*****延时子程序*****/
void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i=0;
unsigned chardat = 0;
for(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i=0;
for (i=8;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a=0;
unsigned charb=0;
unsigned int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