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2单片机定时计数器2的问题

楼主(2018-05-07):
请问有没有谁有52单片机定时计数器2的具体应用的实例,简单一点的,带个小程序解释一下的。或者推荐一下可以去什么地方对这个进行学习的?

网友A:
其实,定时器2与其它定时器没什么大的不同,仅仅是设置寄存器不同罢了。
如果要学习,就看芯片手册吧。
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还有例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592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