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仿真软件Proteus中做一个MQ-2烟雾传感器 求帮助

楼主(2018-05-07):
如题,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18-12-10):
你看看你自己买的MQ2附带的元器件图纸,上面有对应的数值,你只需要画它底座的轮廓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1-27):
Proteus里好像没有MQ-2,可以用变阻器代替,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2019-03-29):
如图,使用电位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