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学到了中断系统定时器卡住了怎么

楼主(2018-05-07):
  如题,是应该继续学下去,还是慢慢研究。

网友A:
研究吧,这个挺重要的
之前应该做过一些案件数码管什么的,用中断/定时再实现一遍吧

网友B:
初次学习定时器,是觉得很难。
我的学习过程,现在回头来看,有这样的体会:
第一:先看教学视频时,反复看,将必要的寄存器记录一下。
第二:跟着例子做实验。先看例子的现像,然后设想一个自己的时间,改变初值,反复对比,体会寄存器的设置与初值的设置。

学习时间是长了一点,但最终是懂了,不过如此。千万不要被那个初值计算搞蒙了。先学会设置定时器,初值先用辅助软件帮忙算,等你懂了后,那个真不是问题。
总之,坚持才能胜利。

网友C:
这部分要好好仔细研究下,单片机最重要的部分差不多就是中断系统了

网友D:
搞清了单片机的中断系统,你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好好学呃

网友E(2018-07-24):
加油,继续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