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天做一个基于单片机有以下功能的,有可能吗?

楼主(2018-05-07):
光敏照明,时钟,温度显示,高温烟雾警报

网友A:
有可能,按道理大二的学生一个礼拜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一天就行,光敏电阻和普通电阻分压AD转换控制灯开关,时钟RX8025T,温度可以DS18B20,也可以热敏电阻和普通电阻分压AD转换,烟雾报警器某宝一大堆

网友C:
完全有可能啊,其实就是拼拼凑凑

网友D:
可以的。找个有经验的人给帮帮忙就可以了。

网友E:
一个小时都可以实现啊,只要元器件到手

网友F:
可以的 这些功能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G:
就是把三种传感器用在单片机上

网友H:
完全可以啊,一个大一大二学生学一学一周就行了

网友I:
随便做的

网友J:
51就可以,一个光敏传感加温度传感加报警,时钟芯片再加a/d

网友K:
可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L:
可以的 看看封装和引脚的功能,结合模电数电电路就可以 加油·~

网友M:
有可能的,功能模块不冲突就可以完成。

网友N:
论坛里有很多代码 你可以参考,20天有基础的话,绰绰有余

网友O:
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P:
可以。主要是参数选择。你的灵敏度带宽等问题限制了你选择单品机。需要选择合适的机子

网友Q:
讲道理的话,光敏一天,时钟半天,烟雾报警会久一点 好几天

网友R:
完全可能,加油

网友S:
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T:
牛逼的人大大的有

网友U:
都基本功能,网上找点资料自己组装下

网友V:
如果事先有做过个类似或部分类似的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什么都是从0开始那是要下狠心的

网友W:
差不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