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PC1768的俄罗斯方块源代码,配合3.2寸TFT屏幕

楼主(2018-05-07):
程序运行后,用板子上的五向按键控制。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lcd_api.h"
#include "ili_lcd_general.h"
#include "LPC17xx.h"

typedef struct                                                 //方块结构体,包括类型,状态,坐标,颜色
{
uint8_t type;                                                //方块的类型(LJITOSZ)
uint8_t state;                                                //方块的状态(0、90、180、270°旋转)
int16_t x,y;                                                        //方块的坐标
uint8_t colorType;                                           //颜色类型
}BOX;

const uint8_t box[56]=                                           //方块数组,包括七种方块,每种四种状态
{
0x80,0x0e,0x46,0x04,0x70,0x01,0x20,0x62,/*J*/
0x20,0x0e,0x44,0x06,0x70,0x04,0x60,0x22,/*L*/
0x60,0x0c,0x64,0x02,0x30,0x06,0x40,0x26,/*s*/
0xc0,0x06,0x62,0x04,0x60,0x03,0x20,0x46,/*z*/
...
};

uint8_t map[10][20];                                                //地图数组,包括二十行十列,存方块的颜色类型

const int colors[]={0,Blue,Red,Magenta,Green,Yellow};                  //颜色数组,声明要用到的颜色

BOX this,next;                                                // 定义两个结构变量,当前方块和下个方块

uint16_t score=0;                                 //全局变量总分

uint8_t toButtom,downTimes;                                         //标记是否落到底

void mapInit(){                                                                 //初始化地图
        lcd_Initializtion();
        DrawYLine(161,0,319,Red);
        WriteChineseString(176,32,0,3,White,Black);
        WriteChineseString(176,160,3,3,White,Black);
        WriteEnglishString(176,192,"00000",White,Black);
}

void showScore(){                                          //显示总分函数
        WriteEnglishWord(176,192,score/10000+48,White,Black);
        WriteEnglishWord(184,192,(score/1000)%10+48,White,Black);
        WriteEnglishWord(192,192,(score/100)%10+48,White,Black);
        WriteEnglishWord(200,192,(score/10)%10+48,White,Black);
        WriteEnglishWord(208,192,score%10+48,White,Black);
}

void delay(uint8_t k){                                                   //延时函数
        int i,j;
        for(j=0;j<k;j++){
                for(i=0;i<900000;i++);
        }
}

void disBox(BOX b){                                           //显示方块函数,参数是一个BOX
        uint8_t i,j,k,l;
        i=b.type*8+b.state*2;
        l=box[i];
        for(j=0;j<2;j++){
                for(k=0;k<4;k++){
                        if(l&0x01){
                                DrawBox(b.x+k,b.y+j,colors[b.colorType]);
                                if(b.x!=11){
                                        map[b.x+k][b.y+j]=b.colorType;
                                }
                        }
                        l>>=1;
                }
        }
        l=box[i+1];
        for(j=0;j<2;j++){
                for(k=0;k<4;k++){
                        if(l&0x01){
                                DrawBox(b.x+k,b.y+j+2,colors[b.colorType]);
                                if(b.x!=11){
                                        map[b.x+k][b.y+j+2]=b.colorType;
                                }
                        }
                        l>>=1;
                }
        }
}

void clearBox(){                                          //清除方块函数
        uint8_t i,j,k,l;
        i=this.type*8+this.state*2;
        l=box[i];
        for(j=0;j<2;j++){
                for(k=0;k<4;k++){
                        if(l&0x01){
                                CoverBox(this.x+k,this.y+j);
                                map[this.x+k][this.y+j]=0;
                        }
                        l>>=1;
                }
        }
        l=box[i+1];
        for(j=0;j<2;j++){
                for(k=0;k<4;k++){
                        if(l&0x01){
                                CoverBox(this.x+k,this.y+j+2);
                                map[this.x+k][this.y+j+2]=0;
                        }
                        l>>=1;
                }
        }
}

void clearNext(){                                                          //清除下一个函数
        uint8_t x,y;
        for(x=11;x<15;x++){
                for(y=5;y<9;y++){
                        CoverBox(x,y);
                }
        }
}

void createNext(){                                                   //创建下一个函数
        clearNext();
        next.x=11;
        next.y=5;
        next.colorType=rand()%5+1;                          //随机颜色
        next.type=rand()%7;                                          //随机种类
        next.state=rand()%4;                                   //随机状态
        disBox(next);
}

int16_t checkCrack(){           //检测是否碰撞
        uint8_t isCrack = 0;
        uint8_t i,j,k,l;
        int16_t x,y;
        i=this.type*8+this.state*2;
        l=box[i];
        for(j=0;j<2;j++){
                for(k=0;k<4;k++){
                        if(l&0x01){
                                x=this.x+k;
                                y=this.y+j;
                                if(x<0||x>9||y>19||map[x][y]!=0){           // 方块越过边界或者已经被占即为已碰撞
                                        isCrack = 1;
                                        break;
                                }
                        }
                        l>>=1;
                }
        }
        if(!isCrack){
                l=box[i+1];
                for(j=0;j<2;j++){
                        for(k=0;k<4;k++){
                                if(l&0x01){
                                        x=this.x+k;
                                        y=this.y+j+2;
                                        if(x<0||x>9||y>19||map[x][y]!=0){
                                                isCrack = 1;
                                                break;
                                        }
                                }
                                l>>=1;
                        }
                }
        }
        return isCrack;
}

void putIntoMap(){                                                  //把方块放入地图
        this=next;
        this.x=3;
        this.y=0;
}

void moveLeft(){                                          //向左移动
        clearBox();
        this.x--;
        if(checkCrack()){
                this.x++;
        }
        disBox(this);
}

void moveRight(){                                          //向右移动
        clearBox();
        this.x++;
        if(checkCrack()){
                this.x--;
        }
        disBox(this);
}

void refreshMap(){                                                //刷新地图
        uint8_t i,j;
        FillRect(0,0,159,319,Black);
        for(i=0;i<20;i++){
                for(j=0;j<10;j++){
                        if(map[j][i]!=0){
                                DrawBox(j,i,colors[map[j][i]]);
                        }
                }
        }
}

void checkMap(){                         //检查是否需要消行
        int8_t i,j,k;
        for(i=19;i>=0;i--){
                k=0;
                for(j=0;j<10;j++){
                        if(map[j][i]!=0){
                                k++;
                        }
                }
                if(k==10){                                         //如果一行上全部被占位即为需要消行
                        score++;
                        showScore();
                        for(j=i;j>0;j--){
                                for(k=0;k<10;k++){
                                        map[k][j]=map[k][j-1];
                                }
                        }
                        for(k=0;k<10;k++){
                                map[k][0]=0;
                        }
                        i++;
                        refreshMap();
                }
        }
}

void moveDown(){                                //下移方块
        clearBox();
        this.y++;
        if(checkCrack()){
                toButtom = 1;
                this.y--;
                disBox(this);
                checkMap();
        }else{
                disBox(this);
        }
        downTimes=0;
}

void moveTurn(){                                        //翻转方块
        clearBox();
        this.state=(++this.state)%4;
        if(checkCrack()){
                this.state=(--this.state)%4;
        }
        disBox(this);
        delay(5);
}

void showMap(){                                        //显示地图函数
        uint16_t key;
        createNext();
        while(1){
                putIntoMap();
                createNext();
                if(!checkCrack()){
                        disBox(this);
                }else{
                        WriteEnglishString(50,150,"GAME OVER!",White,Black);
                        break;
                }
                while(1){
                        key = ((LPC_GPIO1->FIOPIN >> 26)&0x0f);
                        switch(key){
                                case 0x07:                //上
                                        moveTurn();
                                break;
                                case 0x0e:                 //下
                                        moveDown();
                                break;
……………………

网友A(2019-04-09):
打开程序怎么在keil中不能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