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CC1101接收及发送源程序

楼主(2018-05-07):
根据泽耀官方的STM8L101的例程移植的STM8S103 CC1101接收发送程序引脚有所变化,具体参见CC1101.h 和 SPI.h 的引脚定义

适用于泽耀及亿佰特的CC1101 SPI 接口模块,同理,改改就能适用于24L01模块

#define         __CC1101_TX_TEST__                        //**@@ 如果测试发送功能则需要定义该宏,如果测试接收则需要屏蔽该宏 **@@//
//#define         __USE_SOFT_SPI_INTERFACE__                //**@@ 如果使用软件SPI则需要定义该宏,反之如果使用硬件SPI则需要屏蔽该宏 **@@//

#include "main.h"                                        //main.h 中含有TX/RX、软件SPI/硬件SPI选择配置选项
#include "stdio.h"

const char *g_Ashining = "ashining";
uint8_t g_TxMode = 0;
uint8_t g_UartRxBuffer[ 100 ] = { 0 };
uint8_t g_RF24L01RxBuffer[ 32 ] = { 0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note  :无
  * @retval:无
  */
int main( void )
{
        uint8_t i = 0;

        //串口初始化
        drv_uart_init( 9600 );

        //LED初始化
        drv_led_init( );

        //SPI初始化
        drv_spi_init( );

        //CC1101初始化
        CC1101_Init( );

        for( i = 0; i < 3; i++ )
        {
                led_red_flashing( );
                led_green_flashing( );
                drv_delay_ms( 500 );
        }

#ifdef        __CC1101_TX_TEST__
//=========================================================================================//
//*****************************************************************************************//
//************************************* 发送 **********************************************//
//*****************************************************************************************//
//=========================================================================================//

        //按键初始化
        drv_button_init( );

        while( 1 )
        {
                //模式切换
                if( BUTOTN_PRESS_DOWN == drv_button_check( ))
                {
                        g_TxMode = 1 - g_TxMode;                //模式会在 TX_MODE_1( 0 ),TX_MODE_2( 1 )之间切换

                        //状态显示清零
                        led_green_off( );
                        led_red_off( );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for( i = 0; i < 3; i++ )
                                {
                                        led_red_flashing( );        //固定发送模式,红灯闪烁3次
                                        drv_delay_ms( 300 );
                                }
                        }
                        else
                        {
                                for( i = 0; i < 6; i++ )
                                {
                                        led_green_flashing( );        //串口发送模式,绿灯闪烁3次
                                        drv_delay_ms( 300 );
                                }
                        }
                }

                //发送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CC1101_Tx_Packet( (uint8_t *)g_Ashining, 8 , ADDRESS_CHECK );                //模式1发送固定字符,1S一包
                        drv_delay_ms( 1000 );
                        led_red_flashing( );
                        //drv_uart_tx_bytes("sending\r\n",9);
                        printf("固定发送模式\r\n");

                }
                else
                {
                        //查询串口数据
                        //drv_uart_tx_bytes("uart...\r\n",9);
                        printf("串口发送模式\r\n");
                        i = drv_uart_rx_bytes( g_UartRxBuffer );

                        if( 0 != i )
                        {
                                CC1101_Tx_Packet( g_UartRxBuffer, i , ADDRESS_CHECK );
                                led_red_flashing( );
                        }
                }
        }

#else
//=========================================================================================//
//*****************************************************************************************//
//************************************* 接收 **********************************************//
//*****************************************************************************************//
//=========================================================================================//
        {

                //printf("接收数据模式");
                drv_uart_tx_bytes("receive\r\n",9);
                while( 1 )
                {
                        CC1101_Clear_RxBuffer( );
                        CC1101_Set_Mode( RX_MODE );
                        i = CC1101_Rx_Packet( g_RF24L01RxBuffer );                //接收字节

                        if( 0 != i )
                        {
                                led_green_flashing( );
                                drv_uart_tx_bytes( g_RF24L01RxBuffer, i );        //输出接收到的字节
                        }
                        drv_delay_ms(500);

                }
        }
#endif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