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逆变器电路图大全(六款模拟电路工作原理详解)全文

楼主(2018-05-07):
SG3525内部框图

SG3525引脚功能介绍

1.Inv.input(引脚1):误差放大器反向输入端。在闭环系统中,该引脚接反馈信号。在开环系统中,该端与补偿信号输入端(引脚9)相连,可构成跟随器。

2.Noninv.input(引脚2):误差放大器同向输入端。在闭环系统和开环系统中,该端接给定信号。根据需要,在该端与补偿信号输入端(引脚9)之间接入不同类型的反馈网络,可以构成比例、比例积分和积分等类型的调节器。

3.Sync(引脚3):振荡器外接同步信号输入端。该端接外部同步脉冲信号可实现与外电路同步。

4.OSC.Output(引脚4):振荡器输出端。

5.CT(引脚5):振荡器定时电容接入端。

6.RT(引脚6):振荡器定时电阻接入端。

7.Discharge(引脚7):振荡器放电端。该端与引脚5之间外接一只放电电阻,构成放电回路。

8.Soft-Start(引脚8):软启动电容接入端。该端通常接一只5的软启动电容。

9.CompensaTIon(引脚9):PWM比较器补偿信号输入端。在该端与引脚2之间接入不同类型的反馈网络,可以构成比例、比例积分和积分等类型调节器。

10.Shutdown(引脚10):外部关断信号输入端。该端接高电平时控制器输出被禁止。该端可与保护电路相连,以实现故障保护。

11.OutputA(引脚11):输出端A。引脚11和引脚14是两路互补输出端。

12.Ground(引脚12):信号地。

13.Vc(引脚13):输出级偏置电压接入端。

14.OutputB(引脚14):输出端B。引脚14和引脚11是两路互补输出端。

15.Vcc(引脚15):偏置电源接入端。

16.Vref(引脚16):基准电源输出端。该端可输出一温度稳定性极好的基准电压。

特点如下:

(1)工作电压范围宽:8—35V。(2)5.1(11.0%)V微调基准电源。(3)振荡器工作频率范围宽:100Hz¬—400KHz.(4)具有振荡器外部同步功能。(5)死区时间可调。(6)内置软启动电路。(7)具有输入欠电压锁定功能。(8)具有PWM琐存功能,禁止多脉冲。(9)逐个脉冲关断。(10)双路输出(灌电流/拉电流):mA(峰值)。

sg3525逆变器电路图(一)

逆变器(inverter)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或方波)。应急电源,一般是把直流电瓶逆变成220V交流的。通俗的讲,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DC)转化为交流电(AC)的装置。它由逆变桥、控制逻辑和滤波电路组成。广泛适用于空调、家庭影院、电动砂轮、电动工具、缝纫机、DVD、VCD、电脑、电视、洗衣机、抽油烟机、冰箱,录像机、按摩器、风扇、照明等。

(inverter)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或方波)。应急电源,一般是把直流电瓶逆变成220V交流的。通俗的讲,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DC)转化为交流电(AC)的装置。它由逆变桥、控制逻辑和滤波电路组成。广泛适用于空调、家庭影院、电动砂轮、电动工具、缝纫机、DVD、VCD、电脑、电视、洗衣机、抽油烟机、冰箱,录像机、按摩器、风扇、照明等。

sg3525逆变器电路图(二)

在中小容量变频电源的设计中,采用自关断器件的脉宽调制系统比非自关断器件的相控系统具有更多的优越性。第一代脉宽调制器SG3525A应用于交流电机调速、UPS电源以及其他需要PWM脉冲的领域。其外围电路可对串联谐振式逆变电源进行多功能控制,实现H桥式IGBT脉宽调制PWM信号的生成和逆变电源的保护功能,以及变频电源工作过程中谐振频率的跟踪控制。

SG3525逆变器电路图

控制电路的核心为PWM控制器SG3525A,用SG3525A发出的PWM脉冲,来控制逆变器VT1、VT4和VT2、VT3轮流导通,从而控制逆变电压和逆变频率。图4.1中SG3525A的6脚连接电阻R,改变R的大小,这样就可调控SG3525输出的PWM脉冲频率。同时通过调节SG3525的9脚电压来改变输出脉宽。

sg3525逆变器电路图(三)

1.正弦波振荡器、精密整流电路、50HZ同步波发生电路,加法电路等基本一样,没有大的变动;供稳压用的误差放大器U3A的接法稍做了一些改动;主要是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及控制灵敏度等。

2.主芯片SG3525的接法和一般常规接法有点不同,因为3525的11,14脚是“图腾柱”输出,我把11,14脚接地,屏蔽了图腾柱的下管,并在13脚接一个上拉是阻做负载,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原11,14脚的信号合并在一起输出,以大幅度地提高最大比空比。母线电压的利用率也大幅度提高了,可以在94%以上。但从13脚出来的脉冲,是反向的SPWM波,所以,要用一个4069把它反回来。

3.对死区时间生产部分进行了重新设计,U7和R31R32R33R34及C20C21C22C23就是死区时间调整电路。当R=47K,C=47P时,高频波的死区时间大约为2uS,这4个电容要用高频瓷片电容。

sg3525逆变器电路图(四)

讲述了SG3525逆变器电路图。

sg3525逆变器电路图(五)

性能优良的家用逆变电源电路图

这种设计,材料易取,输出功率150W,本电路设计频率为300HZ左右,目的是缩小逆变变压器的体积、重量、输出波形方波。这款逆变电源可以用在停电时家庭照明,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开关电源的家用电器等其他方面。这款逆变器较为容易制作,可以将12V直流电源电压逆变为220V市电电压,电路由BG2和BG3组成的多谐振荡器推动,再通过BG1和BG2驱动,来控制BG6和BG7工作。其中振荡电路由BG5与DW组的稳压电源供电,这样可以使输出频率比较稳定。在制作时,变压器可选有常用双12V输出的市电变压器。可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12V蓄电池容量。

sg3525逆变器电路图(六)

高效率的正弦波逆变器电器图

该电路用12V电池供电。先用一片倍压模块倍压为运放供电。可选取ICL7660或MAX1044。运放1产生50Hz正弦波作为基准信号。运放2作为反相器。运放3和运放4作为迟滞比较器。其实运放3和开关管1构成的是比例开关电源。运放4和开关管2也同样。它的开关频率不稳定。在运放1输出信号为正相时,运放3和开关管工作。这时运放2输出的是负相。这时运放4的正输入端的电位(恒为0)总比负输入端的电位高,所以运放4输出恒为1,开关管关闭。在运放1输出为负相时,则相反。这就实现了两开关管交替工作。

当基准信号比检测信号,也即是运放3或4的负输入端的信号比正输入端的信号高一微小值时,比较器输出0,开关管开,随之检测信号迅速提高,当检测信号比基准信号高一微小值时,比较器输出1,开关管关。这里要注意的是,在电路翻转时比较器有个正反馈过程,这是迟滞比较器的特点。比如说在基准信号比检测信号低的前提下,随着它们的差值不断地靠近,在它们相等的瞬间,基准信号马上比检测信号高出一定值。这个“一定值”影响开关频率。它越大频率越低。这里选它为0.1~0.2V。

C3,C4的作用是为了让频率较高的开关续流电流通过,而对频率较低的50Hz信号产生较大的阻抗。C5由公式:50=算出。L一般为70H,制作时最好测一下。这样C为0.15μ左右。R4与R3的比值要严格等于0.5,大了波形失真明显,小了不能起振,但是宁可大一些,不可小。开关管的最大电流为:I==25A。

现有的逆变器,有方波输出和正弦波输出两种。方波输出的逆变器效率高,对于采用正弦波电源设计的电器来说,除少数电器不适用外大多数电器都可适用,正弦波输出的逆变器就没有这方面的缺点,却存在效率低的缺点,如何选择这就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A(2018-10-29):
好资料,51黑有精彩你

网友A:
精彩 精彩 天天有你 学习啦

网友B(2019-02-28):
反馈的地方有点小问题

网友C:
昨天还有个人还在问75-150W的逆变器,他怎么就没在坛子里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