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芯片是不是直接转换的都只能是电压,别的信号得转成电压信号啊?

楼主(2018-05-08):
是不是ad转换的芯片,直接转换的都只能是电压,,别的信号得转成电压信号啊,大佬们进来看看呀

网友A:
是的,要转换成电压。

网友B:
要通过AD芯片进行转换,输入端必须要将电量或非电量转换成为电压。

网友C:
可以看一下AD芯片的转换原理,都是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用取样电阻转成电压

网友D:
ad转换是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不一定是电压,因为ad芯片有很多类型,积分型,逐次比较型等等,要看你用哪种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转换是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不一定是电压,因为ad芯片有很多类型,积分型,逐次比较型等等,要看你用哪 ...

AD转换就是模数转换。顾名思义,就是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主要包括积分型、逐次逼近型、并行比较型/串并行型、Σ-Δ调制型、电容阵列逐次比较型及压频变换型。
A/D转换器是用来通过一定的电路将模拟量转变为数字量。模拟量可以是电压、电流等电信号,也可以是压力、温度、湿度、位移、声音等非电信号。但在A/D转换前,输入到A/D转换器的输入信号必须经各种传感器把各种物理量转换成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