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OLED屏做的3位电子密码锁

楼主(2018-05-08):
STM32c8做的3位电子密码锁,上电后需要先设置密码(由按键输入),设置完可以验证,如果输入的密码与设置的不一样,那么会显示密码错误,如果密码输入正确,那么就可以继续或者修改密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u8 KEY=0;
u8 MM[3]={0,0,0};
u8 mm[3]={0,0,0};
//u8 flag=0;
u8 Flag=0;

void Display(u8 x);
void MiMa(void) ;
void mima(void) ;
void Led_Init(u8 x);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led_init();
          beep=0;
         key_init();
         Display(0);
         Led_Init(3);
         delay_ms(2000);

        while(1)
        {
                if(Flag==0)
                {
                Display(1);
        MiMa();
                OLED_Clear();
                }
   if(Flag==1)
   {
           Display(2);
            mima();
         if(mm[0]==MM[0]&&mm[1]==MM[1]&&mm[2]==MM[2])
                {
                Led_Init(3);
                OLED_Clear();
                Display(3);
                delay_ms(1000);
                Display(5);
        while(KEY==0) Key_Scan();//等待按键按下
                if(KEY==11) {OLED_Clear();Flag=0;KEY=0;}  //确认修改密码
                if(KEY==12) {OLED_Clear();Flag=1;KEY=0;}

                }   //密码输入正确
    else {Led_Init(3);OLED_Clear();Display(4);beep=1;delay_ms(1000);beep=0;}   //密码输入错误
   }
        }

}
void Display(u8 x)
{
        switch(x)
        {
        case 0:
        OLED_ShowCHinese(16,2,0);
        OLED_ShowCHinese(32,2,1);
        OLED_ShowCHinese(48,2,2);
        OLED_ShowCHinese(64,2,3);
        OLED_ShowCHinese(80,2,4);
        break;  //电子密码锁
        case 1:
        OLED_ShowCHinese(16,2,5);
        OLED_ShowCHinese(32,2,6);
        OLED_ShowCHinese(48,2,7);
        OLED_ShowCHinese(64,2,8);
        OLED_ShowCHinese(80,2,9);

        OLED_ShowCHinese(0,4,8);
        OLED_ShowCHinese(16,4,9);
        OLED_ShowChar(32,4,':');
        break; //请设置密码
        case 2:
        OLED_ShowCHinese(16,2,5);
        OLED_ShowCHinese(32,2,10);
        OLED_ShowCHinese(48,2,11);
        OLED_ShowCHinese(64,2,8);
        OLED_ShowCHinese(80,2,9);

        OLED_ShowCHinese(0,4,8);
        OLED_ShowCHinese(16,4,9);
        OLED_ShowChar(32,4,':');
        break; //请输入密码
                case 3:
        OLED_ShowCHinese(0,6,8);
        OLED_ShowCHinese(16,6,9);
        OLED_ShowCHinese(32,6,12);
        OLED_ShowCHinese(48,6,13);
        break; //密码正确
                        case 4:
        OLED_ShowCHinese(0,6,8);
        OLED_ShowCHinese(16,6,9);
        OLED_ShowCHinese(32,6,14);
        OLED_ShowCHinese(48,6,15);
        break; //密码错误
        case 5:
        OLED_ShowCHinese(0,0,17);
        OLED_ShowCHinese(16,0,8);
        OLED_ShowCHinese(32,0,9);
        OLED_ShowCHinese(48,0,18);
        OLED_ShowChar(64,0,':');
        OLED_ShowString(72,0,"KEY0");
        OLED_ShowCHinese(0,2,19);
        OLED_ShowCHinese(16,2,20);
        OLED_ShowCHinese(32,2,18);
        OLED_ShowChar(48,2,':');
        OLED_ShowString(56,2,"KEY1");
        break; //修改密码

        }
}
void MiMa(void)  //取密码
{
        u8 i;
        for(i=0;i<3;i++)
        {
        while(KEY==0) Key_Scan();//等待按键按下
        MM[i]=KEY-1;
        OLED_ShowNum(40+i*8,4,KEY-1,1,16);
        KEY=0;
    delay_ms(300);

}
                Flag=1;   //取密码完成
}
void mima(void)  //输入密码
{
        u8 i;
        for(i=0;i<3;i++)
        {
        while(KEY==0) Key_Scan();//等待按键按下
        mm[i]=KEY-1;
        OLED_ShowNum(40+i*8,4,KEY-1,1,16);
        Led_Init(i);
        KEY=0;
    delay_ms(300);
}
}
void Led_Init(u8 x)
{
        switch(x)
        {
                case 0:led0=0;break;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0=1;led1=1;led2=1;break;
        }
}

网友A(2019-06-24):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 基本类似

有没有具体的连线图啊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 基本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