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单片机串口通信代码有些不懂

楼主(2018-05-08):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0/GapValue)-qupi;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这段程序运行完后Weight_Shiwu是什么类型的数据,能不能直接用串口发送?大神们,求助。

网友A:
是可以用串口发送的,什么类型的化,你应该设置为浮点型

网友A:
可以用出串口.

网友A:
并且你你那个参数最好设置为浮点型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的,你要看前面定义的是什么类型,然后你要串口发送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C:
Weight_Shiwu是unsigned int型的数据,可以用串口发送

网友D:
串口发送与数据类型无关,接收端能够识别就好
Weight_Shiwu的类型与你的定义有关,当然,你定义的类型不同,结果也可能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E:
串口传输的本质是字节,当然9位除外。

网友F:
第四行强制转换成了无符号整型,没有小数部分。都可以串口发送。

网友G(2019-05-25):
为什么Weight_Shiwu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