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S9960红外手势传感器模块的STM32参考例程源码

楼主(2018-05-08):
好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调这个。

APDS9960红外手势传感器实物图: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APDS_9960.h"

  9. void handleGesture(void);

  10. int isr_flag = 0;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Serial por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初始
        LED_Init();        //LED初始化
        EXTIX_Init();//外部中断初始化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
        delay_ms(10);//延时

        SparkFun_APDS9960();//初始化一些变量为0

        printf("SparkFun APDS-9960 - GestureTest\n");

        delay_ms(10);

        //初始化APDS9960  读取器件ID    失能all   对getsure寄存器设置默认值

        if(SparkFun_APDS9960_init())
        {
                printf("APDS-9960 initialization complete\n");
        }
        else
        {
                printf("Something went wrong during APDS-9960 init!\n");
        }

        delay_ms(10);

        // 开始运行 APDS-9960 姿态光感引擎
        if (enableGestureSensor(true) )
        {
                printf("Gesture sensor is now running\n");
        }
        else
        {
                printf("Something went wrong during gesture sensor init!\n");
        }

        LED0=0;
        delay_ms(10);

        //手势摆动太频繁会使整个程序处于卡死状态,之后用不了
        //在100mm范围内才可以感应到
        //摇动幅度小、摇动速度慢,(太慢也会出错),准确率会更高
        //端点处加速度要高
        //手尽量以平移的形式,不要摇动
        //用手指挥识别更准

        while(1)
        {
                if(isr_flag == 1)
                {
                        handleGesture();//处理手势
                        isr_flag = 0;
                }
        }
}

void handleGesture()
{

    if(isGestureAvailable()) //判断手势是否是有效的
        {
                LED1=0;
                switch ( readGesture() )
                {
                        case DIR_UP:
                                printf("UP\n");
                                break;
                        case DIR_DOWN:
                                printf("DOWN\n");
                                break;
                        case DIR_LEFT:
                                printf("LEFT\n");
                                break;
                        case DIR_RIGHT:
                                printf("RIGHT\n");
                                break;
                        case DIR_NEAR:
                                printf("NEAR\n");
                                break;
                        case DIR_FAR:
                                printf("FAR\n");
                                break;
                        default:
                                printf("NONE\n");
……………………

网友A:
附件中包含APDS_9960.c文件吗?

网友B(2018-06-17):
最近也在搞这个手势模块,打算用手势模块做一个电机调速的系统,也就是用手势控制电机调速。学习一下楼主的研究结果。

网友C:
最近也在搞APDS9960,一直调不通,郁闷

网友D:
很好用,感谢楼主。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被这9960搞得晕头转向的

网友F:
楼主可以帮忙发下我邮箱么,下载要积分哈,谢谢!416265933@qq.com 最近正在搞这个

网友G(2018-07-23):
亲测可用使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
准备在stm8上调试

网友I(2018-09-03):
引用 网友G:
亲测可用使用,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测试用不了呀

网友J: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 还有周立功家的串口的也不错。

网友K(2018-10-19):
您好,能发我邮箱一份吗?我刚注册黑币不够,可以吗?823240662@qq。com

网友L:
有51的例程么?STM32还不是很懂

网友M:
很实用的源码,谢谢

网友M:
最近正在搞一个这样的产品

网友N(2018-11-27):
搞下来试试~~~~~~

网友O(2019-01-04):
很好 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P(2019-02-19):
下载试试看,感谢楼主

网友P:
感谢楼主,下载来试试

网友Q(2019-04-12):
请问有接线图吗?我一直调试不出来...

网友R:
谢谢分享!新手实验

网友S:
解决了吗,我也用不了

网友T(2019-05-14):
这个很有用,帮了我很大忙

网友U(2020-03-04):
值得借鉴

网友V:
一脸懵逼,这与stm32是咋接上的啊

网友W(2020-04-03):
学习了,很有用,感谢楼主分享。,调成功我也来展示一下

网友X:
楼主,可以发一个给我吗?我只一个初学者,想玩一下红外手势的~~谢谢啦~~

网友X:
还有,红外手势的模块怎么连接stm32的板子呢??

网友Y(2020-11-13):
项目在用到,帮大忙了,感谢

网友Z(2021-01-14):
楼主怎么调节灵敏度的,我的识别效果很低,可以沟通一下吗

网友AA:
程序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灵敏度 如何 调整 同问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程序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灵敏度 如何 调整 同问

看了下资料。减少不必要的检测,应该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AB:
学习一下,很有借鉴价值

网友AC(2021-04-16):
高级,这个例程能用吗

网友AD(2022-10-26):
这个程序能直接用吗?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这个程序能直接用吗?

不能,要根据你自己电路来修改

网友AF(2022-11-30):
准备入手这个,先关注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