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IO口驱动光耦的问题,控制PMOS管导通

楼主(2018-05-08):
想问,本来打算用STM32IO口驱动光耦,然后光耦输出端接电压,控制PMOS管导通。但是发现很多光耦,都有(需要)10-20V的电源电压。光耦不是电流驱动就行了吗。电流如果在其导通发光二极管范围内,是不是就可以导通,不必看电压大小了。

网友A:
一般不需要考虑电压。但要考虑不能过压,就是不要使LED或者光敏管被击穿。

网友B:
光耦应该有参数的吧,找一个合适的光耦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C:
直接买个模块吧

网友D:
元件的基本参数应该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