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插座源码与PCB电路原理图设计资料

楼主:
搞了好久搞出来的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智能插座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智能插座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LED_table[]={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sbit JDQ=P3^7;           //继电器(高电平不充电,低电平充电)
sbit Beep=P3^5;            //蜂鸣器
sbit key=P3^2;                //按键
sbit GREEN=P3^0;        //充电完成指示灯
sbit YELLOW=P3^1;        //充电中指示灯
/*------------------------------------------------------------*/
/*------------------------程序说明----------------------------*/
/*---本程序运行在AT89C2051中----------------------------------*/
/*---时间设置步长为一小时-------------------------------------*/
/*---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变量K的判断值修改时间步长----------------*/
/*---上电后先循环点亮定时时间指示灯并且蜂鸣器响,完成初始化---*/
/*---每按一下按键,则定时时间增加一个时间步长-----------------*/
/*---充电过程中黄色指示灯闪烁表示正在充电---------------------*/
/*---充电完成则点亮绿色指示灯,关闭黄色指示灯表示充电完成-----*/
/*---充电完成后可以重新通过按键设置定时时间-------------------*/
/*------------------------------------------------------------*/
timer60ms(uchar i)                  //60ms定时器
{

  unsigned char k;
  for(k=0;k<i;k++)
  {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ET0=1;
        EA=1;
        TR0=1;

  }
}
delay1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子函数------------------------------*/
uchar i;
unsigned int t = 0;
unsigned int k = 0;
unsigned int m = 0;
CSH()//初始化
{
   for(i=0;i<8;i++)
   {
     P1=LED_table[i];
         delay1ms(150);
   }
   Beep=1;GREEN=0;YELLOW=0;
   delay1ms(300);
   Beep=0; P1=0xff; GREEN=1; YELLOW=1;
}

/*--------------------------主函数------------------------------*/
main()
{
   TMOD=0x01;
   JDQ = 1;        //闭合继电器,开始充电。
                                //此代码不写也可以,单片机默认上电输出高电平
        YELLOW = 0; //点亮充电指示灯
   CSH();
   EA=1;                //CPU开放中断
        EX0=1;                //允许INT0中断
        IT0=1;            //打开外部中断0

        timer60ms(1);        //定时器T0初始化

        t=1;                //上电默认充电一小时

        while(1)
        {
      if(t==0)                                 //定时充电已结束
                  P1 = 0xff;                //关闭充电时间指示灯
          else
                  P1=LED_table[t-1];//点亮充电时间指示灯

          /*---充电过程中黄色指示灯闪烁---*/
          if(m > 4)                //每300ms充电指示灯闪烁一次
          {                                //这里没用m==5去做条件判断,是因为蜂鸣器响的延时时间过程中,会使m>5
                                        //当m>5后,==去判断,此处代码将不会再被执行
                                        //坛友可以修改此处代码看一下实验现象就明白了
                                        //PS:也可以用m==5去做条件判断,只需每次蜂鸣器响后将m重新赋值为0。详见下面注释掉的程序代码
                  m = 0;
                  YELLOW = ~YELLOW;        //取反实现闪烁
          }

          if(k==30000)                        //半小时时间到
      {
           k = 0;
                   /*---每减去一小时,蜂鸣器响一下---*/
           t-=1;                        //减去一小时
                   Beep = 1;                //蜂鸣器响一下,提示时间流逝一小时
           delay1ms(500);
           Beep = 0;
//                   m = 0;                        //这句代码非常关键  因为在蜂鸣器响的这段时间延时为500ms,而充电指示灯闪烁的时间间隔为300ms,500ms>300ms,
                                                        //代表时间间隔的m已经大于5,如果此时不将m置0,充电指示灯将不再闪烁

           if(t==0)                        //定时时间已到
           {
               TR0 = 0;        //停止定时器
               TH0 = (65536-60000)/256;   //高8位赋值
               TL0 = (65536-60000)%256;   //低8位赋值

                           JDQ = 0;          //断开继电器,停止充电
                           GREEN = 0;        //充电完成指示
                           YELLOW = 1;        //关闭充电指示灯
                           P1 = 0xff;        //关闭充电时间指示灯

               Beep = 1;        //蜂鸣器响一下,提示充电完成
               delay1ms(1000);
               Beep = 0;
           }
                   else                                //定时时间还没有到,则继续显示剩余的定时时间
                   {
                           P1=LED_table[t-1];        //点亮充电时间指示灯
                   }
       }
        }

}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60000)/256;        //赋初值
        TL0=(65536-60000)%256;
        k++;                                        //用于一小时定时的变量+1
        m++;                                        //用于300ms定时的变量+1
}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按键操作
{
          delay1ms(50);                        //延时去抖
          if(key==0)                        //有键按下
          {
                Beep = 1;                //蜂鸣器响一声,作为按键音
                delay1ms(100);
                Beep = 0;

                t+=1;                        //按下按键一次,则增加一小时
                if(t>8)                        //8次一个循环
                        t = 1;

                P1=LED_table[t-1];        //点亮时间指示灯
                GREEN =  1;                        //关闭充电完成指示灯
//                m = 0;                                //为了使充电指示灯重现闪烁

                TR0=0;        //停止定时器

                TH0=(65536-60000)/256;          //高8位赋值    重新赋初始值
                TL0=(65536-60000)%256;          //低8位赋值
                TR0=1;        //启动定时器

                JDQ = 1;//闭合继电器,开始充电
……………………

网友A(2019-01-23):
楼主,麻烦补充补充一点这个作品功能的用法和展示,这样感兴趣的朋友会更多。

我看这个标题很感兴趣,但点进来看不知道你这个咚咚怎么用了

网友B(2020-05-26):
这个是干什么滴

网友C(2021-04-25):
  if(k==30000)                        //半小时时间到
请教下楼主,这个K=30000 是什么意思,定时器定时的是60ms ,这个30000 是怎么计算的呢 timer60ms(uchar i)                  //60ms定时器
{

  unsigned char k;
  for(k=0;k<i;k++)
  {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ET0=1;
                EA=1;
                TR0=1;
  }
}

这定时器配置 初始化 有for 循环 要反复执行初始化吗?

网友D:
智能在哪里?应该是一般的电源定时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