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864上显示一个时钟,通过时钟模块的控制使得时钟秒针一次转动。可调节时间。

楼主:
- /*******************************************************************************************************/
- //程序说明:本程序为12864(st7920)驱动程序,只实现了最简单的显示功能
- /*******************************************************************************************************/
-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内含-NOP-函数
- #include<stdlib.h> //内含rand()函数
- #include<math.h>
- #include"ds130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宏定义所需指令
- #define BASIC_SET 0x30
- #define EXTEND_SET 0x34
- #define DRAW_ON 0x36
- #define DRAW_OFF 0x34
- #define PI 3.14
- //*************端口定义
- sbit LCD_RS = P3^5;
- sbit LCD_RW = P3^6;
- sbit LCD_EN = P3^4;
- sbit wela = P2^6;
- sbit dula = P2^7;
- //************变量定义
- //****************短延时
- void delay(uint k)
- {
- uint i;
- uchar j;
- for(i = 0; i < k ;i ++)
- for(j = 0; j < 5 ;j ++);
- }
- void check_busy()//判忙
- {
- uchar busy;
- P0=0xff;
- LCD_RS=0;
- LCD_RW=1;
- do
- {
- LCD_EN=1;
- busy=P0;
- LCD_EN=0;
- }while(busy&0x80);
- LCD_EN=0;
- }
- //***********12864写指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md)
- {
- check_busy();
- LCD_RS = 0;
- LCD_RW = 0;
- LCD_EN = 0;
- P0 = cmd;
- delay(50);
- LCD_EN = 1;
- delay(50);
- LCD_EN = 0;
- }
- //********12864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
- check_busy();
- LCD_RS = 1;
- LCD_RW = 0;
- LCD_EN = 0;
- P0 = dat;
- delay(5);
- LCD_EN = 1;
- delay(5);
- LCD_EN = 0;
- }
- //****************从LCD中读数据
- uchar read_dat(void)
- {
- uchar temp;
- check_busy();
- P0 = 0XFF; //释放数据线
- LCD_RS = 1; //数据
- LCD_RW = 1; //读模式
- LCD_EN = 1; //为高电平进行读数据或指令
- delay(1);
- temp = P0;
- LCD_EN = 0;
- return temp;
- }
- //********************************************************
- //设置光标(地址)函数
-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
- void set_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 unsigned char i;
- switch(x) //确定行号
- case 0x00: i=0x80; break; //第一行
- case 0x01: i=0x90; break; //第二行
- case 0x02: i=0x88; break; //第三行
- case 0x03: i=0x98; break; //第四行
- default : break;
- i = y+i; //确定列号
- write_com(i);
- //********************************************************
- //显示字符函数
- //********************************************************
- void display_char(unsigned char Alphabet)
- write_dat(Alphabet);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显示码
- //********************************************************
- //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函数
-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
- void 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lphabet)
- {
- unsigned char i=0;
- set_cursor(x,y); //设置显示的起始地址
- while(Alphabet[i]!='\0')
- write_dat(Alphabet[i]);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显示码
- i++;
- }
- }
- //***********************************以下为GDRAM绘图部分****************************//
- //********绘图显示的清屏函数(因清屏指令在画图时不能用)-----注意!!!!!!!
- void gui_clear()
- {
- uchar i , j , k;
- write_com(EXTEND_SET);//扩展指令集,8位数据传输
- write_com(DRAW_OFF);//绘图显示关闭
- for(i = 0; i < 2; i ++)//分上下两屏写
- {
- for(j = 0; j < 32; j ++)
- {
- write_com(0x80 + j);//写y坐标
- delay(1);
- if(i == 0) //写x坐标
- {
- write_com(0x80);
- delay(1);
- }
- else //写下半屏
- {
- write_com(0x88);
- delay(1);
- }
- for(k = 0; k < 16; k ++)//写一整行数据
- write_dat(0x00);//写高字节
- write_dat(0x00);//写低字节
- delay(1);
- }
- }
- }
- write_com(DRAW_ON);//打开绘图显示
- write_com(BASIC_SET);//打开基本指令集
- //*************************************************************************************************
- //***************有反白显示功能的打点函数**********************************************************
- //参数:color=1,该点填充1;color=0,该点填充白色0;
- //*************************************************************************************************
- void GUI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x_Dyte,x_byte; //定义列地址的字节位,及在字节中的哪1位
- unsigned char y_Dyte,y_byte; //定义为上下两个屏(取值为0,1),行地址(取值为0~31)
- unsigned char GDRAM_hbit,GDRAM_lbit;
- write_com(0x36); //扩展指令命令
- write_com(DRAW_OFF);//绘图显示关闭
- /***X,Y坐标互换,即普通的X,Y坐标***/
- x_Dyte=x/16; //计算在16个字节中的哪一个
- x_byte=x&0x0f; //计算在该字节中的哪一位
- y_Dyte=y/32; //0为上半屏,1为下半屏
- y_byte=y&0x1f; //计算在0~31当中的哪一行
- write_com(0x80+y_byte); //设定行地址(y坐标),即是垂直地址
- write_com(0x80+x_Dyte+8*y_Dyte); //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过8*y_Dyte选定上下屏,即是水平地址
- read_dat(); //预读取数据
- GDRAM_hbit= read_dat(); //读取当前显示高8位数据
- GDRAM_lbit= read_dat(); //读取当前显示低8位数据
- delay(1);
- write_com(0x80+y_byte); //设定行地址(y坐标)
- write_com(0x80+x_Dyte+8*y_Dyte); //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过8*y_Dyte选定上下屏
- delay(1);
- if(x_byte<8) //判断其在高8位,还是在低8位
- {
- if(color==1)
- {
- write_dat(GDRAM_hbit|(0x01<<(7-x_byte))); //置位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 else
- write_dat(GDRAM_hbit&(~(0x01<<(7-x_byte)))); //清除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 write_dat(GDRAM_lbit); //显示GDRAM区低8位数据
- else
- {
- write_dat(GDRAM_hbit);
- if(color==1)
- write_dat(GDRAM_lbit|(0x01<<(15-x_byte))); //置位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 else
- write_dat(GDRAM_lbit&(~(0x01<<(15-x_byte))));//清除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 write_com(DRAW_ON); //打开绘图显示
- write_com(0x30); //恢复到基本指令集
- //***********(给定坐标并打点的)任意位置打点函数
- void lcd_set_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确定在坐标的那一字节哪一位
- uchar y_ping , y_bit;//确定在坐标的哪一屏哪一行
- uchar tmph , tmpl;//定义两个临时变量,用于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 write_com(EXTEND_SET);//扩展指令集
- write_com(DRAW_OFF);//绘图显示关闭
- x_byte = x / 16;//算出在哪一字节,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 x_bit = x % 16;//& 0x0f;//算出在哪一位
- y_ping = y / 32;//确定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0代表上半屏,1代表下半屏
- y_bit = y % 32;//& 0x1f;//确定在第几行
- write_com(0X80 + y_bit);//先写垂直地址(最高位必须)
- write_com(0x80 + x_byte + 8 * y_ping);//水平坐标,下半屏坐标起始地址为0x88,(+8*y_ping)就是用来确定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 read_dat();//预读取数据
- tmph = read_dat();//读取当前显示高8位数据
- tmpl = read_dat();//读取当前显示低8位数据
- delay(1);
- write_com(0x80 + y_bit);//读操作会改变AC,所以重新设置一下
- write_com(0x80 + x_byte + 8 * y_ping);
- delay(1);
- if(x_bit < 8)
- {
- write_dat(tmph | (0x01 << (7 - x_bit)));//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GDRAM高位在昨,低位在右
- write_dat(tmpl);//原低位数据送回
- else
- write_dat(tmph);//原高位数据送回
- write_dat(tmpl | (0x01 << (15 - x_bit)));
- write_com(DRAW_ON); //打开绘图显示
- write_com(BASIC_SET);//回到基本指令集
- //************画水平线函数**********************************//
- //x0、x1为起始点和终点的水平坐标,y为垂直坐标***************//
- //**********************************************************//
- void gui_hline(uchar x0, uchar x1, uchar y,color)
- uchar bak;//用于对两个数互换的中间变量,使x1为大值
- if(x0 > x1)
- {
- bak = x1;
- x1 = x0;
- x0 = bak;
- }
- do
- //lcd_set_dot(x0 , y);//从左到右逐点显示
- GUI_Point(x0,y,color);
- x0 ++;
- }
- while(x1 >= x0);
- }
- //***********画竖直线函数***********************************//
- //x为起始点和终点的水平坐标,y0、y1为垂直坐标***************//
- //**********************************************************//
- void gui_rline(uchar x, uchar y0, uchar y1,color)
- uchar bak;//用于对两个数互换的中间变量,使y1为大值
- if(y0 > y1)
- {
- bak = y1;
- y1 = y0;
- y0 = bak;
- }
- do
- //lcd_set_dot(x , y0);//从上到下逐点显示
- GUI_Point(x,y0,color);
- y0 ++;
- }
- while(y1 >= y0);
- }
- //*********任意两点间画直线*********************************//
- //x0、y0为起始点坐标,x1、y1为终点坐标**********************//
- //**********************************************************//
- void gui_line(uchar x0 , uchar y0 , uchar x1 , uchar y1,color)
- char dx;//直线x轴差值
- char dy;//直线y轴差值
- char dx_sym;//x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 char dy_sym;//y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 char dx_x2;//dx*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 char dy_x2;//dy*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 char di; //决策变量
- if(x0 == x1)//判断是否为垂直线
- gui_rline(x0 , y0 , y1,color);//画垂直线
- return;
- if(y0 == y1)//判断是否为水平线
- gui_hline(x0 , x1 , y0,color);//画水平线
- return;
- dx = x1 - x0;//求取两点之间的差值
- dy = y1 - y0;
- //****判断增长方向,或是否为水平线、垂直线、点*//
- if(dx > 0)//判断x轴方向
- dx_sym = 1;
- else
- {
- if(dx < 0)
- dx_sym = -1;
- else
- {
- gui_rline(x0 , y0 , y1,color);
- return;
- }
- }
- if(dy > 0)//判断y轴方向
- dy_sym = 1;
- else
- {
- if(dy < 0)
- dy_sym = -1;
- else
- {
- gui_hline(x0 , x1 , y0,color);
- return;
- }
- }
- /*将dx、dy取绝对值***********/
- dx = dx_sym * dx;
- dy = dy_sym * dy;
- /****计算2倍的dx、dy值*******/
- dx_x2 = dx * 1;//我改为了一倍,这样才跟真实的两点对应
- dy_x2 = dy * 1;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直线***/
- if(dx >= dy)//对于dx>=dy,使用x轴为基准
- {
- di = dy_x2 - dx;
- while(x0 != x1)
- {
- //lcd_set_dot(x0,y0);
- GUI_Point(x0,y0,color);
- x0 +=dx_sym;
- if(di < 0)
- di += dy_x2;//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 else
- {
- di += dy_x2 - dx_x2;
- y0 += dy_sym;
- }
- }
- //lcd_set_dot(x0, y0);//显示最后一点
- GUI_Point(x0,y0,color);
- else //对于dx<dy使用y轴为基准
- {
- di = dx_x2 - dy;
- while(y0 != y1)
- {
- //lcd_set_dot(x0, y0);
- GUI_Point(x0,y0,color);
- y0 += dy_sym;
- if(di < 0)
- di += dx_x2;
- else
- {
- di += dx_x2 - dy_x2;
- x0 += dx_sym;
- }
- }
- GUI_Point(x0,y0,color);
- //lcd_set_dot(x0, y0);//显示最后一点
- //****************画圆函数*********************************//
- //x0、y0为圆心坐标,r为圆的半径****************************//
- //*********************************************************//
- void gui_circle(uchar x0 , uchar y0 , uchar r)
- {
- char a , b;
- char di;
- if(r > 31 || r == 0)//圆大于液晶屏或者没半径则返回
- return;
- a = 0;
- b = r;
- di = 3 - 2 * r;//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 while(a <= b)
- lcd_set_dot( x0 - b , y0 - a);//3
- lcd_set_dot( x0 + b , y0 - a); //0
- lcd_set_dot( x0 - a , y0 + b); //1
- lcd_set_dot( x0 - b , y0 - a); //7
- lcd_set_dot( x0 - a , y0 - b); //2
- lcd_set_dot( x0 + b , y0 + a); //4
- lcd_set_dot( x0 + a , y0 - b); //5
- lcd_set_dot( x0 + a , y0 + b); //6
- lcd_set_dot( x0 - b , y0 + a);
- a ++;
-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 if(di < 0)
- di += 4 * a + 6;
- else
- {
- di += 10 + 4 * (a - b);
- b --;
- }
- lcd_set_dot( x0 + a , y0 + b);
- }
- }
- //****************12864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0);//基本指令操作,8位并口
- delay(1);
- write_com(0x06);//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地址加一,画面不动
- delay(1);
- write_com(0x0c);//显示开,关光标
- delay(1);
- write_com(0x01);//清除lcd显示内容
- delay(1);
- /***************************************************
- 函数名称:LcdTimeX(uint8 Length,uint8 Angle)
- 函数功能:计算指针的X坐标
- 输入参数:circle_x:圆心横坐标
- Length :半径长度
- Angle :角度
- 输出参数: x坐标
- ****************************************************/
- unsigned char Lcd_TimeX(unsigned char circle_x,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Angle)
- {
- unsigned char x;
- if((Angle>0) && (Angle<=15))
- {
- x = circle_x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
- else if(Angle > 15 && Angle <= 30)
- {
- x = circle_x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PI / 2 ));
- }
- else if(Angle > 30 && Angle <= 45)
- {
- x = circle_x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PI);
- }
- else
- {
- x = circle_x-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3 * PI) / 2));
- }
- return x;
- }
- /***************************************************
- 函数名称:LcdTimeY(uint8 Length,uint8 Angle)
- 函数功能:计算指针的Y坐标
- 输入参数:circle_y:圆心纵坐标
- Length :半径长度
- Angle :角度
- 输出参数: Y坐标
- ****************************************************/
- unsigned char Lcd_TimeY(unsigned char circle_y,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Angle)
- {
- unsigned char y;
- if((Angle>0) && (Angle<=15))
- {
- y = circle_y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
- else if(Angle > 15 && Angle <= 30)
- {
- y = circle_y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PI / 2 ));
- }
- else if(Angle > 30 && Angle <= 45)
- {
- y = circle_y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PI);
- }
- else
- {
- y = circle_y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3 * PI) / 2));
- }
- return y;
- }
- void init_Point_Clock() //初始化表盘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60;i++)
- {
- if((i%5)==0) //画刻度(0,5,10,15。。。)
- {
- gui_line(Lcd_TimeX(32,30,i),Lcd_TimeY(32,30,i),Lcd_TimeX(32,27,i),Lcd_TimeY(32,27,i),1);
- }
- }
- }
- struct POINT_CLOCK
- {
- unsigned char hour;
- unsigned char minute;
- unsigned char second;
- }Point_Time[2];
- /*========================================================================
- *name:Display_Pointer(struct POINT_CLOCK AA,unsigned char color)
- *function:显示时、分、秒指针
- *参 数:结构体: 时分秒
- * color: 0不显示 1:显示
- *注:秒针长24
- 分针长17
- 秒针长12
- =========================================================================*/
- /*void Display_Pointer(struct POINT_CLOCK AA) //指针显示
- //Lcd_Line(Lcd_TimeX(32,24,AA.second),Lcd_TimeY(32,24,AA.second),32,32,color);
- gui_line(Lcd_TimeX(32,24,AA.second),Lcd_TimeY(32,24,AA.second),32,32,1);//秒针
- //Lcd_Line(Lcd_TimeX(32,17,AA.minute),Lcd_TimeY(32,17,AA.minute),32,32,color);
- gui_line(Lcd_TimeX(32,17,AA.minute),Lcd_TimeY(32,17,AA.minute),32,32,1);//分针
- //Lcd_Line(Lcd_TimeX(32,12,AA.minute/10+5*(AA.hour%12)),Lcd_TimeY(32,12,AA.minute/10+5*(AA.hour%12)),32,32);
- gui_line(Lcd_TimeX(32,12,AA.minute/10+5*(AA.hour%12)),Lcd_TimeY(32,12,AA.minute/10+5*(AA.hour%12)),32,32,1);
- //时针
- }*/
- void refresh()
- {
- if(Point_Time[0].second!=Point_Time[1].second) //秒刷新
- gui_line(Lcd_TimeX(32,24,Point_Time[1].second),Lcd_TimeY(32,24,Point_Time[1].second),32,32,0);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