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画电路板时候问题,电源部分的电源J1的具体元器件型号怎么选型?

楼主(2018-05-08):
大神们麻烦告诉下,在proteus软件里面画电路板的时候这个图片上电源部分的电源J1的具体元器件型号怎么选型?不胜感激

楼主:
下面图中的温度传感器我还有那个半圆形的元器件的型号怎么选择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我自己做都是些小工程,手工布线的,我自己画一般就画个xh2.54或者vh3.96,大工程自动布线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