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COSII+DHT11+DS1302源码

楼主(2018-05-08):
    μC/OS-II由Micrium公司提供,是一个可移植、可固化的、可裁剪的、占先式多任务实时内核,它适用于多种微处理器,微控制器和数字处理芯片。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adc.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h"
#include "lunar.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UCOSII任务堆栈设置///////////////////////////////////
//START 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5 //开始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创建任务堆栈空间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接口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define LED_TASK_PRIO                              10
OS_STK  LED_TASK_STK[64];
void led_task(void * pdata);

OS_STK  ALARM_TASK_STK[64];
void alarm_task(void * pdata);

OS_STK  TIME_TASK_STK[64];
void time_task(void * pdata);

OS_STK  TEMP_TASK_STK[64];
void temp_task(void * pdata);

OS_STK  ADC_TASK_STK[64];
void adc_task(void * pdata);

OS_EVENT *sem_led;
OS_EVENT *sem_key;

u16 light,sign;
u8 temp=0,humi=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
        adc_init();
        pwm_init();
        LCD_Init();
        dht11_init();
        ds1302_init();

        OSInit();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创建起始任务
        OSStart();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 = pdata;
//        sem_led=OSSemCreate(0);
//        sem_key=OSMboxCreate(0);

        OSStatInit();                                        //初始化统计任务.这里会延时1秒钟左右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OSTaskCreate(time_task,(void *)0,(OS_STK*)&TIME_TASK_STK[63],5);
        OSTaskCreate(adc_task,(void *)0,(OS_STK*)&ADC_TASK_STK[63],6);
        OSTaskCreate(temp_task,(void *)0,(OS_STK*)&TEMP_TASK_STK[63],7);

        OSTaskCreate(alarm_task,(void *)0,(OS_STK*)&ALARM_TASK_STK[63],9);
        OSTaskCreate(led_task,(void *)0,(OS_STK*)&LED_TASK_STK[63],LED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挂起起始任务.
        OSTaskSuspend(LED_TASK_PRIO);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LED2任务
void time_task(void *pdata)
{
        pdata=pdata;
        while(1)
        {
                        POINT_COLOR=BLACK;
                        display();
                        display_lunar();
                        delay_ms(100);
        };
}

void adc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Chinese(20,172,0,24,0);
                LCD_ShowChinese(44,172,1,24,0);
                light=Get_AD_Light(ADC_Channel_6,10);
                LCD_ShowNum(68,172,light,3,24);

                delay_ms(100);
        }
}

void temp_task(void * pdata )
{
        while(1)
        {
                        POINT_COLOR=BLACK;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LCD_ShowChinese(20,196,23,24,0);
                        LCD_ShowChinese(44,196,25,24,0);
                        LCD_ShowNum(68,196,temp,2,24);
                        LCD_ShowChar(96,196,'C',24,0);

                        LCD_ShowChinese(120,196,24,24,0);
                        LCD_ShowChinese(144,196,25,24,0);
                        LCD_ShowNum(172,196,humi,2,24);

                        delay_ms(100);
        }
}

void alarm_task(void * pdata)
{
                while(1)
                {
                                if(((time_buf[3]<=7)&&(time_buf[3]>=0))||((time_buf[3]<24)&&(time_buf[3]>=20)))
                                {
                                        sign = 1;
                                }
                                else
                                        sign = 0;
                                if((sign==1)||(Sensor==1))
                                {
                                        TIM_SetCompare2(TIM3, (100-light)*20);
                                        if(Sensor==1)
                                        {
                                                                LCD_Fill(20,220,20,172,BACK_COLOR);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Chinese(20,220,5,24,0);
                                                                LCD_ShowChinese(44,220,6,24,0);
                                        }
                                }
                                else if((Sensor==0)||(sign==0))
                                {
                                                TIM_SetCompare2(TIM3, 0);
                                                if(Sensor==0)
                                                {
                                                                LCD_Fill(20,220,20,172,BACK_COLOR);
                                                //                POINT_COLOR=GREEN;
                                                                LCD_ShowChinese(20,220,4,24,0);
                                                                LCD_ShowChinese(44,220,6,24,0);
                                                }
                                }
                        if((time_buf[2]==0)&&(time_buf[1]==0))
                                                OSTaskResume(LED_TASK_PR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