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想学电子技术从哪方面入手比较好,大学四年怎么安排

楼主(2018-05-08):
如标题 大神们给点建议  大学四年怎么安排

网友A(2019-03-25):
还是要看下专业的,你所谓的电子技术,是偏硬件方面的吧,如果是的话,要学会使用一些仪器,ad画板,学会仿真电路,如果有精力和时间的话,可以报个培训班,这样会让自己的能力提升的非常快,学硬件就要勤勤恳恳,不要老想着一步登天。

网友B:
先学电路,然后数电模电,然后51单片机,然后stm系列,最后操作系统

网友C:
从基本的电路开始学,再学数电,模电,多找点资料

网友D:
如果电子专业的话就跟着课上就行,最好参加学校实验室,可以提前学到很多实用的知识.

网友E:
你要先弄懂课上的知识  然后可以进你们学校的电子实验室进行学习  毕竟有老师指导比自己搞更好  然后多做一些实际电路 这样学的更快

网友F:
先把理论知识学习扎实,然后自己动手设计 电路焊接操作,调试

网友G:
推荐视频网站,慕课,上面很多大学的视频可以看,先打基础吧,能进实验室就进实验室

网友G:
学基础+进实验室

网友H:
先学电路,数电模电,这是基础。然后就可以看电力电子技术了

网友I:
先学好理论基础吧,电路,模电,数电,单片机,操作系统等等,还有就是实验课要认真思考,认真动手,平时多看资料,到了课程设计时尽量多创新。课余时间也可以去参加校内校外举办的各种电子设计等赛事。

网友J:
先学好理论基础吧,电路,模电,数电,单片机,操作系统等等,还有就是实验课要认真思考,认真动手,平时多看资料,到了课程设计时尽量多创新。课余时间也可以去参加校内校外举办的各种电子设计等赛事。  最好多去了解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K:
纸上得来终觉浅,把学到的东西最好可以实践一下,个人觉得最实际

网友L:
最好先去跟着大四的招聘会看看企业都要哪些专业技能, 把数电模电学好,然后51单片机,然后stm系列,就差不多了

网友M:
先学数电模电,然后学单片机,然后学multisum、protues等仿真软件,之后可以用AD来做实物调试了。

网友N:
在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微机原理与串口通信,单面机,c语言方面下好功夫。然后更深入的接触一些更高深的,只要打好基础后面的都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