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io口识别两个按键的问题

楼主:
本人菜鸟工程师,最近公司业务给我一个单片机板子。要抄板。

主控室一颗8脚的mcu,丝印被磨掉了。其中一个引脚控制了两个按键。对应原理图如下。

现用代码实现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2^6;
sbit test = P2^7;
sbit test2 = P2^5;

bit key1 = 0;
bit key1_last = 0;
bit key2 = 0;
bit key2_last = 0;

void ConfigTimer0();
void Key_Scanf();

void main()
{
        ConfigTimer0();
        EA = 1;

        while(1)
        {
                 Key_Scanf();
        }
}

void ConfigTimer0()                        //12mhz  100us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void Key_Scanf()
{
         if(key1_last != key1)
        {
                key1_last = key1;
                if(1 == key1)
                {
                        test = ~test;
                }
        }

        if(key2_last != key2)
        {
                key2_last = key2;
                if(1 == key2)
                {
                        test2 = ~test2;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down_cnt =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up_cn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buf = 0x0f;

        key_buf <<= 1;

        if(key == 1)
        {
                 key_buf = key_buf | 0x01;
        }
        else
        {
                key_buf = key_buf & 0xfe;
        }

        if(key_buf == 0xff)
        {
                 key1 = 1;
                key2 = 0;
        }
        else if(key_buf == 0x00)
        {
                   key1 = 0;
                key2 = 1;
        }
        else
        {
                key1 = 0;
                key2 = 0;
        }

        if(cnt == 0)
        {
                 key = 1;
                P2M0 = 0x00;P2M1 = 0x00;
//                P2M0 = 0x00;P2M1 = 0xff;
//                P2M0 = 0xff;P2M1 = 0x00;
//                P2M0 = 0xff;P2M1 = 0xff;
//                key = 1;
                cnt++;
        }
        else
        {
//                 key = 0;
//                P2M0 = 0x00;P2M1 = 0x00;
                P2M0 = 0x00;P2M1 = 0xff;
//                P2M0 = 0xff;P2M1 = 0x00;
//                P2M0 = 0xff;P2M1 = 0xff;
                key = 0;
                cnt = 0;
        }
//        else{}
}

示波器检测按键io口,如下。

无按键

上拉部分按键

下拉部分按键

但程序最终还是无法很好的实现功能。
给各位一下参考,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2018-05-08):
//使用STC15W104系列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 = P3^2;
sbit LED1= P3^3;
sbit LED2= P3^4;

void delay(uint k)//1ms延时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4;j>0;j--);
}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程序
{
        P2M1|=0x40;        //P2.6设置高阻
        key=0;                //P2.6置0
        if(key==1)        //判断是否为1,S1按下
        {
                delay(10);//延时
                if(key==1)//再次判断是否为1,S1按下
                {
                        LED1=0;//LED输出状态
                        LED2=1;
                }
        }
        P2M1&=0xBF; //P2.6设置准双向
        key=1;                //P2.6置1
        if(key==0)        //判断是否为0,S3按下
        {
                delay(10);//延时
                if(key==0)//再次判断是否为0,S3按下
                {
                        LED1=1;//LED输出状态
                        LED2=0;
                }
        }
}

void main()
{
        P3M0=0x00;        //初始化P3口准双向
        P3M1=0x00;        //初始化P3口准双向
        LED1=1;                //初始化LED1熄灭
        LED2=1;                //初始化LED2熄灭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
        }
}

网友B(2021-11-09):
引用 网友A:
//使用STC15W104系列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样不行,实际电路这样按键S1是一直被按下的状态,P26一下置1一下置0,检测P26才1.5V左右跳动,为何就成了高电平?

网友C:
这东西8年前还是多少年前,STC刚出15系列的时候,倒是研究过。
这个电路,需要加个电容,和下拉电阻,

先用强推挽给电容充电,然后转高阻,读取按键,
如果依然是高,说明接地的按键没有按下,不然电容被放电了。
然后,等待一定时间,(取决于电容和下拉电阻),变低了,说明接VCC的按键也没有按下,反之,接VCC按键按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8年前还是多少年前,STC刚出15系列的时候,倒是研究过。
这个电路,需要加个电容,和下拉电阻,

就上面的电路,用ADC去判断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上面的电路,用ADC去判断应该可以吧

用ADC判断就没必要这样接了,这样接明显是没有ADC的IO,不过这个接法有缺陷,虽然IO = 1 可以被接地的按钮拉低, 但是IO = 0,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被接VCC的按钮拉高,所以要有通用性的话,还是需要利用电容充放电来确认接VCC的按键有没有按下。

网友D:
识别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吧

网友E: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放AD口,两个电阻不一样的话AD值就不一样了,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F:
图上不是一个引脚控制两个按键,是两个按键控制一个引脚,按上面输入高电平,按下面输入低电平。又看到回复S1是一直按下去的,那就一直是高电平了啊,就没有按键的意义了,如果P2.6为低电平按S3没有作用的,如果P2.6为高电平时,S1常通又按S3相当于经R7取得一个中间值,这个值对单片机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