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8-05-08):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课程设计报告

指导教师

1、设计目的

使学生根据所学的微机原理和数字电子技术知识,熟悉几种典型波形产生的原理,掌握AD转换电路在智能化仪表中的应用。了解由微机控制的波形发生器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法,并做出分析,完成其硬件、软件设计,达到预期的目的。

2、设计内容

  • 设计波形件电路和信号发生器的硬控制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 能产生正弦、方波、三角波或锯齿波。
  • 产生的各种信号,要能改变其频率、占空比和幅值。
  • 可以产生以上三种信号波形的叠加(仅限于其频率相同)。
  • 频率、幅值可以通过键盘设定。
  • 在输出信号波形时,应显示其频率。

3、设计要求

充分了解一个实用设备设计的一般过程,从拿到题目,总体方案设计到全系统设计完成,达到实用化,使同学掌握硬件设计的全过程。通过该系统的设计,使学生掌握定时器的使用和微机控制系统的组成、控制方式的使用,在设计期间,复习并充分掌握数字电子技术知识和微机原理在具体工作中的使用,并且对模拟信号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可以利用定时/计数器控制微机系统周期性地定时输出一些随时间变化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变化规律与输出波行一致即可,数据点的间隔时间决定曲线的光滑程度。要看到产生波形需要D/A转换成相应模拟信号。其中波形频率可采用定时/计数器硬件控制,也可软件延时控制;波形幅值可采用修改上下限值;改变上下限输出的延时时间可改变占空比。正弦波等可采用建立一个周期的输出数据表。

4.设计步骤

1. 设计输出矩形波

    矩形波的产生只要用B口输出一个最大值(此处用FFH),并延时一段时间。在输出一个最小值(此处用00F),延时一段相同时间,就是矩形波的一个周期。

(1).部分代码:

MOV AL,0FFH
OUT 00H,AL
                        CALL    DELAY
MOV AL,00H
OUT 00H,AL
                            CALL    DELAY

(2).流程图如下:

2.设计输出锯齿波

     锯齿波是从最小值开始逐渐上升,到达最大值之后,跳到最小值循环。因此只要先将最小值(此处用00F)放到AL,输出,延时,在AL逐渐加一输出,延时,直到达到最大值。

(1).部分代码如下:

MOV   AL,80H
P1:    CALL  DELAY
                         OUT              00H,AL
INC              AL
                         CMP  AL,0FFH
                        JNZ   P1
                        MOV AL,00H
P2: OUT 00H,AL
                        CALL  DELAY
                         INC AL
                         CMP AL,80H
              JNZ P2

(2).流程图如下:

3). 设计输出三角波形

三角波与锯齿波类似,只是三角波达到最大后,在逐渐减小到最小,因此三角波有两个过程。

(1).部分代码如下:  UP:  CALL DELAY

                                OUT  00H,AL
                               INC AL
                               CMP  AL,0FFH
                           JNZ   UP
                                DEC  AL
DOWN:  CALL DELAY
                               OUT  00H,AL
                             DEC     AL
                                CMP    AL,00H
                                JNZ     DOWN

(2)流程图如下:

4).设计输出正弦波形

正弦波是利用正弦表(见附录 代码段)输出的,即将正弦表中的数值一一输出并延时。

(1).流程图如下:

(2).部分代码:
MOV CX,128
              MOV  AL,00H
MOV   BX,OFFSET TABLE1
S1:  PUSH AX
XLAT
OUT 00H,AL
POP  AX
INC  AL
CALL DELAY
LOOP S1

5.2  波形切换

   波形切换是根据K0, K1来实现的,开关不同的状态对应着不同的波形

(00:矩形波,01:锯齿波,10:三角波,11:正弦波)。改变开关的状态即可选着波形。K0,K1从PB0,PB1读入,如下图所示:

程序代码如下:

     MOV DX,P8255_B
              IN  AL,DX
AND AL,00000011B
              CMP AL,00H
              JE  L1
              CMP AL,01H
             JE  L2
             CMP AL,02H
             JE  L3
             CMP AL,03H
             JE  L4
L1:    CALL FANGBO
       L2:    CALL JUCHI
       L3:    CALL SANJIAO
     L4:    CALL ZHENGXIAN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