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计算机小程序

楼主(2018-05-08):
#include <msp430x22x4.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ep_1 (P4OUT|=BIT3)
#define ep_0 (P4OUT&=~BIT3)
#define rs_1 (P4OUT|=BIT4)
#define rs_0 (P4OUT&=~BIT4)
#define rw_1 (P4OUT|=BIT5)
#define rw_0 (P4OUT&=~BIT5)
double d4=0,x,y,z;
long int i,k;
int key,keyz,keyzz,key,f1,key1;
long int
a,d1=0,d2=0,d3=0,d5=0,d6,d=0,f=0,i,n,flag=0,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
=0,flag6=0,flag7=0,flag8=0,h0=11,h1=25,h2=40,h3=0,h4=0,t1=0,t2=0,g;
//............................................................................... void lcd_wcmd(uchar); //
void lcd_pos(uchar);
void lcd_wdat(uchar);
void delay(int ms);
void delayl(int s);
int key_pass();
int inot(void);
double p2(double x)  //开方
{    y=sqrt(x);
z=y;
  y=y*y;
  if(y>x)
   {do
      {  z=z-0.0001;
       y=z*z;       }
      while(y>x);
  return z;}
      else if(y==x)
return  z;
  else //if(y<x)
   {do
           {z=z+0.0001;
  y=z*z;       }
while(y<x);
return z;       }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int inot(void)    //初始化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 CALBC1_16MHZ;   //设定DCO为1MHZ
DCOCTL = CALBC1_16MHZ;
    P1DIR&=~0x0f;//////寄存器,决定对应口的的输入输出状态
P1DIR|=0xf0;// 将P1.4 P1.5 P1.6 P1.7设置为输出方向
  P1OUT=0x00;//先输出低电平
   P2DIR&=~0x00;
   P2DIR|=0xFf;// 将P2.0 P2.1 P2,2 P2.3设置为输出方向
P3DIR |=0xff; //P3输出
P3OUT =0x00;
   P4DIR |=0xff; //P4输出
P4OUT =0x00;
  P1IE = 0;
P1IES = 0;
  P1IFG = 0;
P1IE |= BIT0;
  P1IES|= BIT0;
P1IE |= BIT1;
   P1IES|= BIT1;
P1IE |= BIT2;
P1IES|= BIT2;
P1IE |= BIT3;
P1IES |= BIT3;
  return 0;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 可能不要
{
while(ms--)
{
    for(i=0;i<=16000;i++);
  }
}
/*void delayl(int s)
{
  while(s--)
{
    delay(100);   }
}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int lcd_bz()
{
P3DIR&=~BIT7;
int result=0;
  rs_0;
rw_1;
ep_1;
result =(result||(P3IN & 0x80));
ep_0;
  P3DIR|=0xff;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z());
   rs_0;
  rw_0;
ep_0;
P3OUT = cmd;
ep_1;
ep_0;
delay(5);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delay(5);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z());
rs_1;
rw_0;
ep_0;
  P3OUT = dat;
ep_1;
ep_0;  }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function
set  delay(10);
lcd_wcmd(0x38);                        //function
set  delay(10);
lcd_wcmd(0x0c);                        //display on/off
delay(10);
lcd_wcmd(0x06);                        //entry mode set
delay(10);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0); }

int key_pass()//键盘分析
{
  int keyz;
int key;
  key=(P1IN&0x0f);
switch(key)   {
  case 0x0e:
  // delay(5);
    P2OUT |=BIT0;
    if((P1IN&BIT0)==0x01)
delay(10);
     if((P1IN&BIT0)==0x01)
  { keyz=10;break;}
     P2OUT |=BIT1;
  if((P1IN&BIT0)==0x01)
delay(10);
     if((P1IN&BIT0)==0x01)
     {keyz=11;
break;}
     P2OUT |=BIT2;
    if((P1IN&BIT0)==0x01)
delay(10);
     if((P1IN&BIT0)==0x01)
   { keyz=12;
break;}
P2OUT |=BIT5;
if((P1IN&BIT0)==0x01)
delay(10);
  if((P1IN&BIT0)==0x01)
   { keyz=13;
break;}
break;
    case 0x0d:
    P2OUT |=BIT0;
if((P1IN&BIT1)==0x02)
delay(10);
    if((P1IN&BIT1)==0x02)
   { keyz=3;
break;}

     P2OUT |=BIT1;
if((P1IN&BIT1)==0x02)
   delay(10);
     if((P1IN&BIT1)==0x02)
    {keyz=6;
break;}
     P2OUT |=BIT2;
  if((P1IN&BIT1)==0x02)
delay(10);
if((P1IN&BIT1)==0x02)
    { keyz=9;
break;}
     P2OUT |=BIT5;
  if((P1IN&BIT1)==0x02)
delay(10);
     if((P1IN&BIT1)==0x02)
    { keyz=15;
break;}
   break;
  case 0x0b:
    P2OUT |=BIT0;
    if((P1IN&BIT2)==0x04)
   delay(10);
     if((P1IN&BIT2)==0x04)
   {keyz=2;
break;}
     P2OUT |=BIT1;
  if((P1IN&BIT2)==0x04)
delay(10);
     if((P1IN&BIT2)==0x04)
{ keyz=5;
break;}
P2OUT |=BIT2;
    if((P1IN&BIT2)==0x04)
  delay(10);
      if((P1IN&BIT2)==0x04)
    {   keyz=8;break;}
     P2OUT |=BIT5;
if((P1IN&BIT2)==0x04)
  delay(10);
      if((P1IN&BIT2)==0x04)
     { keyz=0;
break;}
    case 0x07:
    P2OUT |=BIT0;
    if((P1IN&BIT3)==0x08)
delay(10);
     if((P1IN&BIT3)==0x08)
{  keyz=1;break;}
     P2OUT |=BIT1;
    if((P1IN&BIT3)==0x08)
  delay(10);
     if((P1IN&BIT3)==0x08)
   { keyz=4;
break;}
     P2OUT |=BIT2;
    if((P1IN&BIT3)==0x08)
delay(10);
     if((P1IN&BIT3)==0x08)
{keyz=7;
break;}
P2OUT |=BIT5;
    if((P1IN&BIT3)==0x08)
   delay(10);
    if((P1IN&BIT3)==0x08)
  { keyz=14;
break;}
default:
keyz=16;
break;   }
  P2OUT&=~0xfF;
return keyz;   }
#pragma vector=PORT1 VECTOR
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int key_pass();
key=key_pass();
if(key==14)
  flag6=1;
  // else flag6=0;
switch(key)
  {
  case 0:
  lcd_wdat(0x30);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break;   case 1:
  lcd_wdat(0x31);
  break;
case 2:
  lcd_wdat(0x32);
break;
case 3:
lcd_wdat(0x33);
  break;
case 4:
  lcd_wdat(0x34);
   break;
  case 5:
  lcd_wdat(0x35);
break;
case 6:
  lcd_wdat(0x36);
break;
  case 7:
  lcd_wdat(0x37);
break;
  case 8:
  lcd_wdat(0x38);
break;
case 9:
  lcd_wdat(0x39);
  break;
  case 10:
if(flag6!=1)
  {lcd_wdat('/');
d=0;
d2=d1;
   flag=3;}
else{ lcd_wdat('c');
  flag=7;}
break;
  case 11:
if(flag6!=1)
{lcd_wdat('*');
d=0;
d2=d1;
  flag=2;}
   else {{lcd_wdat('?');
   flag=6;}
break;
  case 12:
  if(flag6!=1)
   { lcd_wdat('-');
d=0;
       d2=d1;
flag=1;}
else {lcd_wdat('^');
  flag=5;   }
  break;
  case 13:
    if(flag6!=1)
  {lcd_wdat('+');
d=0;
d2=d1;
flag=0;}
    else {
      lcd_wdat(0xe8);
      flag=4;     }
break;
case 14:
//  lcd_wdat(246);
//flag5=1;
break;
  default:
break;
  }}
//if(flag5==1)  //  变功能 //
flag=flag+4;
if(flag==7)
{lcd_wcmd(0x01);
     d=0,key1=0,flag=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flag6=0;
i=k=0;d1=d2=d3=d4=d5=0;}
if(key<10) {
  d=key+d*10;}
d1=d;
if(d1!=d2) {
if(key==15)
{ lcd_wdat('=');
  delay(5);
flag6=1;
  lcd_pos(0x40);
   lcd_wdat('A');//A   lcd_wdat('N');//
N   lcd_wdat('S');//S   lcd_wdat(':');//

    switch(flag)   {
  case 0:d3=d2+d;break;
case 1:d3=d2-d;break;
  case 2:d3=d2*d;break;
case 3:d4=d2*10000/d;
    flag2=1;   //*d3=d2/d;
   // d5=d2%d;
break;
case 4:d4=p2(d)
flag2=0; break;
case 5: d3=d*d;
// flag2=0; break;
case 6:  d4=10000/d;
flag2=1;break;
  /* case 7:   lcd_wcmd(0x01);
     d=0,key1=0,flag=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flag6=0;
    i=k=0;d1=d2=d3=d4=d5=0;
   break; */   default:break;   }
  if(d3!=0)
{f=d3;
    lcd_wcmd(0x04);lcd_pos(0x4e);
    while(f!=0) {
             lcd_wdat(0x30+f%10);  f=f/10;            }       }
  if(d4!=0)   {
    switch(flag2)  (
case 0:d4=d4*10000;
f=d4;      f1=f%10000;     f=f/10000;
    lcd_wcmd(0x04); lcd_pos(0x4e);   i=4;
if(f1!=0)     { while(i--)
{
    lcd_wdat(0x30+f1%10);
    f1=f1/10;  }
      lcd_wdat('.');}
   while(f!=0) {
   lcd_wdat(0x30+f%10);
  f=f/10;}
  break;
  case 1:      d4=d4;     f=d4;
  f1=f%10000;
   f=f/10000;
lcd_wcmd(0x04);
lcd_pos(0x4e);
  i=4;
    if(f1!=0)
{ while(i--)
    {
       lcd_wdat(0x30+f1%10);
f1=f1/10; }
      lcd_wdat('.');}
while(f!=0)  {
   lcd_wdat(0x30+f%10);
f=f/10;    }
if(d4<10000)
lcd_wdat('0');
   break;
      default:break;}
   }   }
   while(1)     {
    if((P1IN&0x0f)==0x0f)     break;     }
  if(P1IFG & BIT0)
   {
         P1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P1IFG & BIT1)
    {
         P1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P1IFG & BIT2)     {
         P1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P1IFG & BIT3)
  {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flag6==1) {if(key!=0)
{lcd_wcmd(0x01);flag6=0; d=0;} }*/ }
void main()
{
inot();  _DINT();   lcd_init();
  lcd_wcmd(0x01);   lcd_wcmd(0x06);
lcd_pos(0x05);   lcd_wdat(0x57);
//W   lcd_wdat(0x65);//e   lcd_wdat(0x6c);//l   lcd_wdat(0x63);//c   lcd_wdat(0x6f);//o   lcd_wdat(0x6d);//m   lcd_wdat(0x65);//e   delay(50);
   lcd_wcmd(0x01);
  _EINT();   while(1)
  {  _BIS_SR(CPUOFF);
  _N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