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MHZ晶振产生一个1MHZ的正弦波?或者用其他方法产生稳定的1MHZ正弦波

楼主(2018-05-08):
想产生一个正弦波作为电涡流探头的激励电源,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来产生的

网友B:
1M晶振就可以,电路图网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晶振就可以,电路图网上就有

是用带通滤波的方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来产生的

DDS确实可以,但是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C:
晶振工作时两端就是正弦波形,所以可以把这个波形取出来放大到需要的幅度使用。

网友D:
用什么?三极管?

网友C:
运放啦,要高阻抗输入的放大器,不能用三极管,会影响晶振工作,一般会直接停振。运放一般输入阻抗高,相当于接入几兆欧到几千兆欧的电阻,对晶振影响不大。

网友E:
可以用有源晶振来做,采用1M的就可以振荡输出,或者直接用FPGA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