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传感器液晶显示加蜂鸣器报警,有段程序不会写

楼主:
温度传感器液晶显示加蜂鸣器报警,网上找的电路图和程序,电路图加了蜂鸣器部分,蜂鸣器段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写,有人会吗?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0123456789";
uchar code disp2[]="Tempreture";
uchar code disp3[]="^C";
sbit lcden=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rs=P2^2;
sbit tempt=P2^3;
uint u_temp;//定义无符号整型形参
float f_temp;//定义浮点型形参

void delay(uint x)//延时500ms程序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3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delay(5);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delay(5);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display_tempt(uint date)//温度数据显示
{
uchar i,j,k;
i=date/100;//十位
j=date%100/10;//个位
k=date%100%10;//小数位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a(disp[i]);
write_data(disp[j]);
write_data('.');
write_data(disp[k]);

}

void reset_tempt()//DS18B20复位,初始化
{
uint i;
tempt=0;
i=90;//延时
while(i>0)i--;
tempt=1;
i=4;//延时
while(i>0)i--;
}

bit read_bit()//读一位DS18B20数据
{
uint i;
bit dat;
tempt=0;
i++;//延时
tempt=1;
i++;//延时
i++;
dat=tempt;
i=8;//延时
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read_tempt()//读一个字节DS18B20数据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read_bit();
dat=(j<<7)|(dat>>1);//将读取的数据位按读取先后顺序,
}//从低位到高位(从右往左)排列保存到dat
return dat;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数据到DS18B20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it;
for(j=1;j<=8;j++)
{
testbit=dat&0x01;//每次只写一位数据
dat=dat>>1;
if(testbit)
{
tempt=0;
i++;//延时
tempt=1;
i=8;//延时
while(i>0)i--;
}
else
{
tempt=0;
i=8;//延时
while(i>0)i--;
tempt=1;
i++;//延时
i++;
}
}
}

void convert_tempt()//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进行转换
{
reset_tempt();
delay(1);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
uint get_tempt()//读取DS18B20寄存器中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reset_tempt();
delay(1);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a=read_tempt();
b=read_tempt();
u_temp=b;
u_temp<<=8;
u_temp=u_temp|a;
f_temp=u_temp*0.0625;//精度为12位,所以分辨率为0.0625
u_temp=f_temp*10;//乘以10,将实际温度扩大10倍
return u_temp;//返回的u_temp是整型数据
}

void display()//静态文字显示
{
uchar i,j;
write_com(0x80+3);
for(i=0;i<10;i++)
{
write_data(disp2[i]);
}
write_com(0x80+0x40+10);
for(j=0;j<2;j++)
{
write_data(disp3[j]);
}
}

void main()//主函数
{
  uchar i;
  lcd_init();
  display();
  while(1)
{
  convert_tempt();
  for(i=0;i<10;i++)
  {display_tempt(get_tempt());}
  }
  }

网友A(2018-05-09):
程序懒得看。
好好看看原理图,你的蜂鸣器怎么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懒得看。
好好看看原理图,你的蜂鸣器怎么报警?

怎么看?我第一次做,电路图已经觉得会了,但是程序对我来说太难了,不知道温度传感器怎么读取温度并显示,然后温度超过50度蜂鸣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