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小抄-脉冲波形产生于变换

楼主(2018-05-08):
第十单元  脉冲波形产生于变换
1.    施密特触发器具有回差现象,又称滞回特性;单稳触发器最重要的参数为R和C。
2.    常见的脉冲产生电路有:多谐振荡器,常见的脉冲整形电路有:单稳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
3.    为了实现高的频率稳定度,常采用多谐振荡器;单稳态触发器受到外触发时进入暂稳态。
4.    脉冲整形电路有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
5.    多谐振荡器可产生矩形脉冲。
6.    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的突出优点是振荡频率稳定。
7.    (错)施密特触发器可用于将三角波变换成正弦波。
8.    施密特触发器有两个稳态。
9.    多谐振荡器的输出信号的周期与阻容元件的参数成正比。
10.    (错)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电路中的R、C成正比。
11.    (错)单稳态触发器的暂稳态时间与输入触发脉冲宽度成正比。
12.    单稳态触发器的暂稳态维持时间tw表示,与电路中R、C成正比。
13.    (错)采用不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时,若在触发器进入暂稳态期间再次受到触发,输出脉宽可在此前暂稳态时间的基础上再展宽tw。
14.    施密特触发器的正向阈值电压一定大于负向阈值电压。
第八单元 计数器、寄存器及时序逻辑器件应用
1.    寄存器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两类:移位寄存器和数码寄存器。
2.    由四位移位寄存器构成的顺序脉冲发生器可产生4个顺序脉冲。
3.    74LVC161的清零端是低电平有效,是异步清零。
4.    74LVC161的置数端是低电平有效,是同步置数。
5.    两片74LVC161构成的计数器的最大膜是256。
6.    74HC194的四种工作模式分别为:保持,左移,右移,并行输入。
7.    4位寄存器需要4个触发器组成。
第七单元 时序逻辑电路分析、设计
1.    数字电路按照是否有记忆功能通常可分为两类: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
2.    时序逻辑电路按照其触发器是否有统一的时钟脉冲控制分为同步时序电路和异步时序电路。

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
考难一点就是:
(1)    由给定的逻辑功能建立原始状态图和原始状态表。
(2)    状态化简。
(3)    状态分配。
(4)    选择触发器类型。
(5)    确定驱动方程组和输出房出租。
(6)    画出逻辑图,并检查自启动能力。
考容易点的就是:
(1)    列出状态表
(2)    确定驱动方程组
(3)    画出逻辑图,并检查自启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