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看不懂12864液晶时序图,请大佬们讲解一下

楼主:
现在刚刚学习到了12864液晶屏看不懂12864液晶时序图 求指教

网友A(2018-05-08):
发一个我用开的12864程序,正常使用中。
/*--------------------------------------------------------------------------
LCD12864.H

128*64 液晶显示屏
--------------------------------------------------------------------------*/

#ifndef __LCD12864_H__
#define __LCD12864_H__

/*****************************************************************************/
//定义参数
sbit CLK_l = P1^3;        //时钟  6脚
sbit DAT_l = P1^4;        //数据        5脚
sbit RES_l = P1^0;        //复位 17脚

/*******************************************************************************/
//液晶显示程序
/******************************************************************************/
//发送一个字节(底层函数)
void write_lcd_byte(uchar bbyte) {
        uchar i;
        for(i=0;i<8;i++){
                   DAT_l=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CLK_l=1;
                   CLK_l=0;
                   bbyte<<=1; //左移
           }
}
/*****************************************************************************/
//写指令或数据  (0,指令) (1,数据)
void write_lcd_code(bit start, uchar ddata) {
        u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0: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1: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write_lcd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1);                                 //延时是必须的
          write_lcd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Us(1);                                  //延时是必须的
          write_lcd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Us(1);                                  //延时是必须的
}
/*****************************************************************************/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void write_lcd_word(uchar *str){
        while(*str != '\0'){
                write_lcd_code(1,*str++);
        }
        *str = 0;
}
/****************************************************************************/
//初始化lcd
void Init_Lcd(void)         {
        DelayMs(1);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write_lcd_code(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_lcd_cod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_lcd_code(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Ms(1);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
/******************************************************************************/
//清屏函数
void Clean(){
        uint j=0;
        uchar x,y;
        for(y=0;y<32;y++) {
                write_lcd_code(0,0x36);//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write_lcd_code(0,0x80+y);        //行地址
                write_lcd_code(0,0x80);                     //列地址
                write_lcd_code(0,0x30);
        for(x=0;x<32;x++){
                write_lcd_code(1,0x00);
            }
        }
}
void Clr_Lcd(void){
        write_lcd_code(0,0x01);
        DelayMs(1);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

#endif

网友B:
写的很清楚,还怎么讲解?
不懂的地方,直接问就可以了。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dpj-42033-1.html
我自己在论坛找到了时序图的解析。感觉对我很有帮助。我知道别人把时序图画的很详细。但是我是真的看不懂,希望大神们勿喷。感谢51hei论坛给我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