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极管同时放大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8-05-08):
我现在想通过ZigBee 的I/O 控制一个5V/200mA 的加湿器。 但ZigBee 输出只有 3.3V / 35mA。

我知道是可以用共射放大电路,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弄啊。

或者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提供也行。

网友A:
实际上是电流放大,电压只要5V供电可以了。一级共射放大电路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电流放大,电压只要5V供电可以了。一级共射放大电路满足要求。

原来如此!  十分感谢!

网友B:
如果是相对稳定的负载,IO驱动MOS开关就行了,除非是用IO模拟输出控制负载功率,否则不需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