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数据可以直接进行加减乘除处理吗?

楼主(2018-05-08):
串口助手输入数据,然后希望可以对数据计算,可以直接对得到的数据处理吗,比如加减乘除。

网友A:
你想像是如何进行+-*/呢?

网友B:
你需要把先把串口数据转化为原来的数据 再进行计算,如果没有转换这一步,直接计算的话,每个数都不能超过255,因为超过255一个字节就不够了

网友C:
不行,必须有cpu的参与,串口不具备运算能力,只是一个串并转换的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