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可以输入曲线数据吗,比如动态电价和时间曲线等

楼主(2018-05-08):
请问可以把曲线数据输入单片机吗,比如动态电价和时间曲线,想把曲线数据输入单片机,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串口通讯时的数据(数据结构)只和通讯规约有关,和单片机之类没关系。

网友B:
这种需求很少见,直接变成数组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http://www.51hei.com/bbs/dpj-93353-1.html

链接的内容,没有看懂VC,软件不会用。请问还有类似的资料吗

网友D:
楼主你认为的曲线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呢?描述出来之后,再问此问题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