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仓库温湿度源程序错误有大神帮忙改么

楼主(2018-05-08):
本人用的是keil4,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key_contrl.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LCM_Data P1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extern int temp_value,humi_value;
extern int flag;
extern int temp;
sbit red=P2^6;
sbit blue=P2^7;
sbit LCM_RW= P2^4; //定义引脚
sbit LCM_RS= P2^5;
sbit LCM_E= P2^3;
sbit beep = P0^6;//beep = 0时候发声
extern inttemph,templ,disp_mode,huih,huil;
extern chartel,teh,hh,hl;
//写数据
void alarm()
{
       beep=0;
       Delay5Ms();
       Delay5Ms();
       beep=1;
       Delay5Ms();
       Delay5Ms();
}
void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void LCMInit(void)//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 0x4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5552;
while(TempCyc--);
}
/*voidDelay_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 i =0;i < x;i++ )
    {
        for( j =0;j<500;j++ );
    }
}
*/
void display_temp(void)
{
       DisplayOneChar(0,0,' ');
       DisplayOneChar(1,0,' ');
       DisplayOneChar(2,0,'T');
       DisplayOneChar(3,0,'e');
       DisplayOneChar(4,0,'m');
       DisplayOneChar(5,0,'p');
       DisplayOneChar(6,0,':');
       DisplayOneChar(10,0,'C');
       DisplayOneChar(9,0,0xdf);
       DisplayOneChar(7,0,temp_value/100+0x30);
       DisplayOneChar(8,0,(temp_value/10)-(temp_value/100)*10+0x30);
       DisplayOneChar(11,0,' ');
       DisplayOneChar(12,0,' ');
       DisplayOneChar(13,0,' ');
       DisplayOneChar(14,0,' ');
       DisplayOneChar(15,0,' ');
       DisplayOneChar(0,1,' ');
       DisplayOneChar(1,1,' ');
       DisplayOneChar(2,1,'H');
       DisplayOneChar(3,1,'u');
       DisplayOneChar(4,1,'m');
       DisplayOneChar(5,1,'i');
       DisplayOneChar(6,1,'d');
       DisplayOneChar(7,1,'i');
       DisplayOneChar(8,1,'t');
              DisplayOneChar(9,1,'y');
       DisplayOneChar(10,1,':');
       DisplayOneChar(11,1,humi_value/100+0x30);
       DisplayOneChar(12,1,(humi_value/10)-(humi_value/100)*10+0x30);
       DisplayOneChar(13,1,'%');
       DisplayOneChar(14,1,' ');
       DisplayOneChar(15,1,' ');
}
voiddisplay_temp1(void)
{
       DisplayOneChar(0,0,' ');
       DisplayOneChar(1,0,'T');
       DisplayOneChar(2,0,'h');
       DisplayOneChar(3,0,':');
       if(flag&teh)
       {
       DisplayOneChar(4,0,0x20);
       DisplayOneChar(5,0,0x20);
       }
       else
       {
       DisplayOneChar(4,0,temph/10+0x30);
       DisplayOneChar(5,0,temph%10+0x30);
       }
       DisplayOneChar(6,0,0xdf);
       DisplayOneChar(7,0,'C');
       DisplayOneChar(8,0,' ');
       DisplayOneChar(9,0,'T');
       DisplayOneChar(10,0,'h');
       DisplayOneChar(11,0,':');
       if(flag&tel)
       {
       DisplayOneChar(12,0,0x20);
       DisplayOneChar(13,0,0x20);
       }
       else
       {
       DisplayOneChar(12,0,templ/10+0x30);
       DisplayOneChar(13,0,templ%10+0x30);
       }
       DisplayOneChar(14,0,0xdf);
       DisplayOneChar(15,0,'C');
              DisplayOneChar(0,1,' ');
       DisplayOneChar(1,1,'H');
       DisplayOneChar(2,1,'h');
       DisplayOneChar(3,1,':');
              if(flag&hh)
       {
       DisplayOneChar(4,1,0x20);
       DisplayOneChar(5,1,0x20);
       }
       else
       {
       DisplayOneChar(4,1,huih/10+0x30);
       DisplayOneChar(5,1,huih%10+0x30);
       }
       DisplayOneChar(6,1,'%');
       DisplayOneChar(7,1,' ');
       DisplayOneChar(8,1,' ');
       DisplayOneChar(9,1,'H');
       DisplayOneChar(10,1,'l');
       DisplayOneChar(11,1,':');
              if(flag&hl)
       {
       DisplayOneChar(12,1,0x20);
       DisplayOneChar(13,1,0x20);
       }
       else
       {
       DisplayOneChar(12,1,huil/10+0x30);
       DisplayOneChar(13,1,huil%10+0x30);
       }
       DisplayOneChar(14,1,'%');
       DisplayOneChar(15,1,' ');
}
void displayfun1()
{
       display_temp();
}
void displayfun2()
{
       display_temp1();
}
void display()
{
              if((((temp_value/10)%100)<templ)||(((humi_value/10)%100)<huil))
              {beep=0;red=0;}                //温度低于下限值,报警
             elseif(((temp_value/10)%100)>=temph || ((humi_value/10)%100)>=huih)
                     {beep=0;blue=0;}      //温度高于或等于上限值,报警
             else{beep=1;red=1;blue=1;}
//            if(((humi_value/10)%100)<huil){beep=0;led=0;}               //温度低于下限值,报警
//          elseif(((humi_value/10)%100)>=huih)beep=0;     //温度高于或等于上限值,报警
//          else{beep=1;led=1;}
        if(!disp_mode)
             displayfun1(); //显示正常
        else
              displayfun2(); //设置界面
}
#include"dht11.h"
#include<reg52.h>
//请根据自己的dht11接的IO 口来改动位定义
sbit dht11 = P3^0;
//防止在与硬件通信时发生死循环的计数范围
#define NUMBER 20
#define SIZE 5
static unsigned charstatus;
//存放五字节数据的数组
static unsigned charvalue_array[SIZE];
/*可在其他的文件引用温湿度值,实际是温度的整数的10 倍
如dht11 读回的温度是26,则temp_value = 260, 湿度同理*/
int temp_value,humi_value;
static unsigned charReadValue(void);
void Delay_1ms(unsignedint ms)
{
       unsigned int x, y;
       for(x = ms; x > 0; x--)
       {
              for(y = 124; y > 0; y--);
       }
}
static voidDHT11_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DHT11_Read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value = 0, i;
       status = OK; //设定标志为正常状态
       for(i = 8; i > 0; i--)
       {
              //高位在先
              value <<= 1;
              count = 0;
              //每一位数据前会有一个50us 的低电平时间.等待50us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
                     status = ERROR; //设定错误标志
                     return 0; //函数执行过程发生错误就退出函数
                     }
              //26-28us 的高电平表示该位是0,为70us高电平表该位1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延时30us 后检测数据线是否还是高电平
              if(dht11 != 0)
              {
              //进入这里表示该位是1
                     value++;
              //等待剩余(约40us)的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
                            dht11 = 1;
                     }
                     if(count >= NUMBER)
                     {
                            status = ERROR; //设定错误标志
                            return 0;
                     }
              }
       }
       return (value);
}
//读温度和湿度函数,读一次的数据,共五字节,读出成功函数返回OK, 错误返回ERROR
unsigned charDHT11_ReadTempAndHumi(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check_value = 0,count = 0;
       EA = 0;
       dht11 = 0; //拉低数据线大于18ms 发送开始信号
       Delay_1ms(20); //需大于18 毫秒
       dht11 = 1; //释放数据线,用于检测低电平的应答信号
       //延时20-40us,等待一段时间后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从机拉低数据线8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if(dht11 != 0) //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低电平
       {
              //没应答信号
              EA = 1;
              return ERROR;
       }
       else
       {
              //有应答信号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等待应答信号结束
              if(count >= NUMBER) //检测计数器是否超过了设定的范围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读数据出错,退出函数
              }
              count = 0;
              dht11 = 1;//释放数据线
              //应答信号后会有一个80us 的高电平,等待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退出函数
              }
              //读出湿.温度值
              for(i = 0; i < SIZE; i++)
              {
                     value_array[ i] = DHT11_ReadValue();
                     if(status == ERROR)//调用ReadValue()读数据出错会设定status 为ERROR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
                     //读出的最后一个值是校验值不需加上去
                     if(i != SIZE - 1)
                     {
                            //读出的五字节数据中的前四字节数据和等于第五字节数据表示成功
                            check_value += value_array[ i];
                     }
              }//end for
                     //在没用发生函数调用失败时进行校验
              if(check_value == value_array[SIZE - 1])
              {
                     //将温湿度扩大10 倍方便分离出每一位
                     humi_value = value_array[0] * 10;
                     temp_value = value_array[2] * 10;
                     dht11 = 1;
                     EA = 1;
                     return OK; //正确的读出dht11 输出的数据
              }
              else
              {
                     //校验数据出错
                     EA = 1;
                     return ERROR;
              }
       }
}
#include"lcd1602.h"

#include"key_contrl.h"
#include"dht11.h"

#include<reg52.h>

int temp;

int temph = 40;                    //初始上限值
int templ = 10;                                     //初始下限值
int huih = 90;
int huil =10;

inttimecount,flag=0,number=0,count=0;

void t0(void) interrupt1 using 0
{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5-50000)%256;
     timecount++;//re_disp++;
     if(timecount>9){timecount=0;flag=~flag;}                             //50ms到了则反显
       //if(re_disp>200){re_disp=0;if(id)id=0;}  //10秒到了则由调整模式自动进入正常显示模式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5-50000)/256;//50ms定时
       TL1=(65535-50000)%256;
       number++;
       if(number>2)
       {
              number=0;
              count++;

              //beep=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初始化定时器t0方式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

       while(1)
       {
              if(count==2)
                     {
                            DHT11_ReadTempAndHumi();
                            count=0;
                     }
              delay_LCM(300);
              Scan_Key();
       }

}

这里是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Build target '目标 1'
compiling 1.c...
1.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_contrl.h'
1.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1602.h'
1.C(34): warning C206: 'Delay5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C(46): warning C206: 'ReadStatusLC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C(77): error C231: 'ReadStatusLCM': redefinition
1.C(86): error C231: 'ReadStatusLCM': redefinition
1.C(131): error C231: 'Delay5Ms': redefinition
1.C(134): error C231: 'Delay5Ms': redefinition
1.c(29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ht11.h'
D:\秃驴爹\C51\INC\REG52.H(13):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14): error C231: 'P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15): error C231: 'P2':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16): error C231: 'P3':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17): error C231: 'PSW':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18): error C231: 'ACC':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19): error C231: 'B':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0): error C231: 'SP':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1): error C231: 'DPL':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2): error C231: 'DPH':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3): error C231: 'PCON':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4): error C231: 'TCON':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5): error C231: 'TMOD':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6): error C231: 'TL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7): error C231: 'TL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8): error C231: 'TH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29): error C231: 'TH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30): error C231: 'IE':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31): error C231: 'IP':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32): error C231: 'SCON':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33): error C231: 'SBUF':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45): error C231: 'CY':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46): error C231: 'AC':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47): error C231: 'F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48): error C231: 'RS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49): error C231: 'RS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0): error C231: 'OV':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1): error C231: 'P':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4): error C231: 'TF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5): error C231: 'TR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6): error C231: 'TF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7): error C231: 'TR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8): error C231: 'IE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59): error C231: 'IT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60): error C231: 'IE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61): error C231: 'IT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64): error C231: 'EA':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66): error C231: 'ES':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67): error C231: 'ET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68): error C231: 'EX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69): error C231: 'ET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70): error C231: 'EX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74): error C231: 'PS':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75): error C231: 'PT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76): error C231: 'PX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77): error C231: 'PT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78): error C231: 'PX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1): error C231: 'RD':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2): error C231: 'WR':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3): error C231: 'T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4): error C231: 'T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5): error C231: 'INT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6): error C231: 'INT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7): error C231: 'TXD':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88): error C231: 'RXD':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1): error C231: 'SM0':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2): error C231: 'SM1':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3): error C231: 'SM2':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4): error C231: 'REN':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5): error C231: 'TB8':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6): error C231: 'RB8':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7): error C231: 'TI': redefinition
D:\秃驴爹\C51\INC\REG52.H(98): error C231: 'RI': redefinition
1.C(345): error C202: 'OK':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55):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74):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9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0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1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24):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2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45): error C202: 'OK':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51):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5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1602.h'
1.c(45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_contrl.h'
1.c(45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ht11.h'
目标未创建

楼主:
刚刚入门的楼主 希望大家给予详细解答

网友A:
你这里不是没有把头文件放在工程的文件夹里?你的主函数用了#include<reg51.h>,你的头文件应该是用了#include<reg52.h>。所以肯定有很多错误了,你再修改一下。你还有一些函数没定义,仔细查一下。

楼主:
这里是改完以后出现的问题,请问该怎么修改
1.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_contrl.h'
1.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1602.h'
1.C(34): warning C206: 'Delay5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C(46): warning C206: 'ReadStatusLC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C(131): error C231: 'Delay5Ms': redefinition
1.C(134): error C231: 'Delay5Ms': redefinition
1.c(29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ht11.h'
1.C(345): error C202: 'OK':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55):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74):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39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0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1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24):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28):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45): error C202: 'OK':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51): error C202: 'ERROR': undefined identifier
1.c(45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1602.h'
1.c(45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_contrl.h'
1.c(45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ht11.h'
1.c - 12 Error(s), 8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