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检测

楼主(2018-05-08):
#include "key.h"

void KEY_GPIO_Confi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1_G_GPIO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KEY1_G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KEY1_G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 GPIOx,uint16_t GPIO_Pi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 GPIO_Pin)==KEY1_ON)

        {

                return KEY1_ON;
        }
  else
  {
                return KEY1_OFF;
        }

}

网友A:
独立按键检测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aa;
uchar num1,num2,shi1,ge1,shi2,ge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1,uchar num2)
{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dula=1;
        P0=table[shi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TR0=0;
                        while(!K1);
                }
        }

        if(K2==0)
        {
                delay(5);
                if(K2==0)
                {
                        if(num1==0)
                        {
                                num1=60;
                        }
                        num1--;
                        while(!K2);
                }
        }

        if(K3==0)
        {
                delay(5);
                if(K3==0)
                {
                        num1++;
                        if(num1>=60)
                        {
                                num1=num1-60;
                        }
                        while(!K3);
                }
        }

        if(K4==0)
        {
                delay(5);
                if(K4==0)
                {
                        TR0=1;
                        while(!K4);
                }
        }
}

void inin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nt();
        while(1)
        {
                key();
                display(num1,num2);
        }
}

void zhongduan()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num2++;
                if(num2==60)
                {
                        num2=0;
                        num1++;
                        if(num1==60)
                                num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