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LED代码

楼主(2018-05-08):
1设计要求
控制实验平台的发光二极管LED1、LED2、LED3、LED4,使它们有规律的点亮,具体顺序如下:
LED1亮->LED2亮->LED3亮->LED4亮,如此反复,当按下开发板上的B3按钮时,灯全部熄灭,
2秒钟后发光二极管全部点亮,再过一秒钟后返回被中断前的状态,有规律的依次点亮。

2 硬件电路设计
在评估板上,LED1、LED2、LED3、LED4分别与PC6、PC7、PC8、PC9相连,按键Key与PB9相连。

3软件程序设计
根据任务要求,程序内容主要包括:
(1)    配置PB口第9个引脚作为外部中断,下降延触发;
(2)    读取端口数据输出寄存器GPIOC_ODR[15:0]的值,因为C口[9:6]位和四个LED灯连通。
(3)    初始化时,LED依次点亮,当按下Key键时产生中断;
(4)    中断服务子程序内容:灯全部熄灭,2秒钟后发光二极管全部点亮,再过1秒钟后中断返回。
整个工程包含3个源文件:STM32F10x.s、stm32f10x_it.c和main.c,其中STM32F10x.s为启动代码,
所有中断服务子程序均在stm32f10x_it.c中,其它函数则在main.c中。下面分别介绍相关的函数,
具体程序清单见参考程序。
GPIO_Configuration函数负责配置GPIO端口,其中GPIO_InitStructure数据结构包含所有GPIO端口
配置所需各项,函数GPIO_Init则实现某个端口的配置。在STM32F10xR.LIB和STM3210xD.LIB中均已
定义,读者可通过查阅5.3节所述的ST公司发布的《ARM?-based 32-bit MCU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Firmware Library》手册来了解该数据结构以及相关驱动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函数用于配置嵌入式中断控制器,相关内容将在后面章节介绍,此处需要将PB9
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
EXTI9_5_IRQHandler函数是PB9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当按下Key按钮之后触发EXTI9_5中断,在中断服
务子程序中先将灯全部熄灭,延迟2秒后全部点亮,再延迟1秒之后退出中断服务子程序。
SysTick_Configuration函数用于配置和允许系统时钟中断,系统时钟中断服务子程序SysTickHandler
函数则用于产生1毫秒的延时,这样Delay函数就可以通过开关系统时钟计数器来实现精确延时了。

4 运行过程
(1)    使用Keil uVision3 通过ULINK 2仿真器连接实验板,打开实验例程目录GPIO_TEST子目录下的
GPIO.Uv2例程,编译链接工程;
(2)    选择软件调试模式,点击MDK 的Debug菜单,选择Start/Stop Debug Session项或Ctrl+F5键,
在逻辑分析仪中添加GPIOC_ODR.6、GPIOC_ODR.7、GPIOC_ODR.8、GPIOC_ODR.9,点击Run按钮即可在
逻辑分析仪中看到如图7-11;
(3)    选择硬件调试模式,选择Start/Stop Debug Session项或Ctrl+F5键,下载程序并运行,观察LED
灯的变化情况;当程序运行在while循环体内时,按Key键,程序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EXTI9_5_IRQHandler(),
单步运行,观察LED的变化情况。
(4)    退出Debug模式,打开Flash菜单>Download,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Flash中,按RESET键复位,
观察LED灯的情况,正常情况应如表7-6所列。

LED灯状态    说    明
LED1    LED2    LED3    LED4
亮        灭        灭        灭        程序正常运行,发光二极管依次点亮
灭        亮        灭        灭
灭        灭        亮        灭
灭        灭        灭        亮
灭        灭        灭        灭          外部信号输入,发生中断,执行中断处理程序
亮        亮        亮        亮

单片机源程序: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uhan R&D Center, Embest
* Date First Issued  : 08/08/2008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unsigned short int ADC_ConvertedValu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extern vu32 TimingDelay;

uc8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数码管编码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Time);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etupLED (void) ;
extern void SetupADC    (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8 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for(i=0;i<8;i++)
           {
                            GPIOE->ODR = 0xffffff00 | (1<<i);
                         GPIOD->ODR = 0xffffffff ;
                         Delay(100);
                }
   for(;;)
   {
              for(i=0;i<8;i++)
           {
                            GPIOE->ODR = 0xffffffff & ~(1<<i);
                         GPIOD->ODR = 0xffffff00 | table[i];
                         Delay(800);
                         //Delay(1);
                }
        }

}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illisecon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D.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E.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