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屏问题 取模方向是横向取模,高位在前 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8-05-08):
取模方向是横向取模,低位在前。         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u8 s;
for(s=0;s<3;s++)
{
  BUF[s*2+0]=table[word+(32*s)+(line*2)];
  BUF[s*2+1]=table[word+(32*s+1)+(line*2)];
}

网友A:
数组之间赋值先一 一对应好,找规律写循环语句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之间赋值先一 一对应好,找规律写循环语句就行吧。

为什么中间会加32??

楼主:
我是不懂,16X32   这个算法中间为什么要加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