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LCD1602显示屏的简易计算器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5-08):
计算器可以实现两个数的运算(加减乘除),每个数的位数至少可以八位
可以连着计算加减乘除
例如1+1+1=3
    2*2*2=8

一起努力学习哦

proteus仿真DSN文件+c源码+hex文件
注意 PROTEUS中的 lcd1602 的代号是 LM016L

/* 矩阵按键的功能
1 2 3 +
4 5 6 -
7 8 9 *
0 CLR = /
*/
/* 矩阵按键接P1口   */
/* 实现两个数的运算,每个数的位数至少可以八位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P2^7;
sbit led=P3^7;

sbit beep=P2^0;
uint8 key,num;
uint8 fuhao;    //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int8 k;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int8 biao;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b-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
        delay(1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lcdwrc(0x06);
        lcdwrc(0x0c);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led=0;

}

void keyscan()
{
        P1=0xfe;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e)
        {
                delay(1000);
                if(P1!=0xfe)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加
                        }
                }
                while(P1!=0xfe);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if(num==3)
                {
                        //led=0;
                        flag=1;
                        fuhao=1;//加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d;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d)
        {
                delay(1000);
                if(P1!=0xfd)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减—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带表减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b;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b)
        {
                delay(1000);
                if(P1!=0xfb)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乘*
                        }
                }
                while(P1!=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带表乘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7;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7)
        {
                delay(1000);
                if(P1!=0xf7)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0
                                case 0xd0: num=13;break;  //清除rst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除/
                        }
                }
                while(P1!=0xf7);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break;

                        case 14: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if(a>b)
                                                        c=a-b;
                                                else
                                                        c=b-a;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4)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a/b)*1000);//强制转换为long。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if(k==3)
                                                        {
                                                                lcdwrd(0x2e);
                                                                k=0;
                                                        }
                                                }
                                                if(a/b<0)          //如果a比b小的话那么除的结果最高位是0
                                                {
……………………

网友A(2018-06-12):
根本不能进行2+2+2跟2*2*2 这样的混合运算

网友B(2019-12-21):
这肯定很厉害吧

网友B:
膜拜大佬,好厉害

网友C(2020-03-20):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网友C: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行代码啊

网友D(2020-06-17):
能进行四则混合运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