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渐快的流水灯,最慢为1s的间隔,最快为100ms的间隔,每按一次加快100ms

楼主:
按键控制渐快的流水灯,最慢为1s的间隔,最快为100ms的间隔,每按一次加快100ms

#include<reg51.h>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ifndef _Dly_nms_h__
#define _Dly_nms_h__                                                                                                //K1位变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数据类型重命名
unsigned int a=0;
void Dly_nms(unsigned int time)         //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i;
for(;time>0;time--)
  {for(i=0;i<247;i++)
                {NOP;}
  }
}
#endif
void INT0sev() interrupt 0                                //外中断0的函数
{                while(K1==0);                        //等待按键释放
                if(a<900)
                        a=a+100;
                IE0=0;                                                //清中断标志
}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C,b=0;
        C=0xFE;
        EA=1;EX0=1;IT0=1;                //外中断0初始化
        for(;;)                                                        //循环函数
        {
                P1=C;                                                //数据输出
                C=_crol_(C,1);                //循环左移
                Dly_nms(1000-a);        //调用延时函数
        }
}

网友A(2019-12-17):
这是用定时器的吗

网友B(2020-12-29):
按键控制渐慢的流水灯,最快为100ms的间隔,每按一次减慢150ms,最慢1.05秒的间隔。用一数码管显示速度级别

网友B:
可以教我怎么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