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数组在多个子函数里使用

楼主(2018-05-09):
今天用oled12864的屏幕(无字库),想在多个字程序里使用控制oled的文字显示,出现数组重复定义的错误提示,不知道怎么消除,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将数组定义为全局变量就好了啊,就是在主程序头文件后定义。
好像还有用关键字强制定义为全局变量的方法,我不常用,记不得是什么关键字了,你自己查一下。

网友B:
只要这个数组定义为全局变量就可以在全局范围任意调用。

网友A:
刚才去查了,得到这个结果: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24468148.html

网友C:
=if(true,1,if(true,2,if(true,3,"end")))

网友D:
定义成全局变量,其他C文件使用该数组时声明一下外部变量extern

网友E:
定义全局的,不要在函数里面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