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一个用6个按键控制的程序

楼主(2018-05-09):
1. 6个按键开关    K1,K2,K3,K4,K5,K614位数码管显示;5LEDLED1,LED2,LED3,LED4,LED53个输出IOIO1,IO2IO3
程序要求:
(1)(如果上电后K4常开为高电平,K5常闭为低电平时,只亮LED5闪烁LED2IO3推动蜂鸣器报警)
(2)如果K4为常闭低电平,K5为常开高电平时, 上电亮LED1,LED2,LED3,LED5亮,IO1IO2输出,8秒后IO1LED2关闭,IO2一直输出;
(3)如果K4为常闭低电平,K5常闭为低电平后,IO2也关闭只亮LED4LED5
(4)如果按下K6K6是轻触开关,条件和(2)段一样)LED1,LED2,LED3,LED5亮,IO1IO2输出,8秒后IO1LED2关闭,IO2一直输出。(第一次上电后就开始倒计时单位:天,带断电记忆)
(5)K1键是设置键,K2键为加键,K3为减键都是轻触开关,数码管显示IO2输出累加的时间(小时  一直累加  直到超过9999自动清零又从零开始加)
按一下设置K1键显示倒计时的天数,按下K2,K3加减键就加或减倒计时的天数(最高7天,倒计到0天停止以上程序,IO2的输出累加时间保存不变,需要按一下K1设置键和K2K3加减键重新设置好天数,再按一下设置键K1确定就启动以上程序后,并跳到IO2输出累加时间显示,继续累加,直到超过9999自动清零又从零开始加)求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出开发费就有人帮你搞了

网友B:
这个程序不算难,就是有点烦。两个位置开关控制输出状态,4个轻触开关设置和控制显示状态,累加工作时间,一个星期内倒计时,片内EEPROM断电记忆。你如果有程序初稿帮你看看还能行,布置作业就只能自己解题了。

楼主:
谢谢  就是时间记忆累加不知道弄,看样子只能自己慢慢学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