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程序SVPWM源程序

楼主(2018-05-09):
分享一个DSP28335的SVPWM程序源码,可供参考

//***************************************************/
//文件名:SVPWM.c
//功能:调用28335内部PWM模块生成SVPWM输出测试文件
//说明:输入信息采用结构体,使用时改变结构体指针即可改变输入信号。
//     InitSvpwm()函数提供PWM模块初始化以及相应PIE中断的配置。
//     通过park逆变换得到静止平面坐标系下的电压信号。
//     在PWM定时器下溢中断中更新比较器的值,即每个PWM周期更新一次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typedef struct
{
   float ds;              // 静止平面坐标系下电压信号
   float qs;
   float ang;             // 电气角度 电气角度=机械角度*极对数
   float de;              // 旋转坐标系下电压信号
   float qe;
}IPARK;
  IPARK ipark1={0,0,0,0.3,0.4};
//  IPARK *v=&ipark1;       //改变此处结构体指针改变输入

void InitSvpwm(void);
void InitEPwm1(void);
void InitEPwm2(void);
void InitEPwm3(void);
interrupt void epwm1_isr(void);
void ipark(IPARK *v);
void svgen(IPARK *v);

#define PRD  7500                // PWM周期寄存器
#define PI 3.1415926
float tmr1,tmr2,tmr3;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Flash operation<F28335.cmd>

        InitFlash();

        InitSvpwm();

   for(;;)
   {
       asm("          NOP");
   }

}

void InitSvpwm(void)
{
   InitEPwm1Gpio();
   InitEPwm2Gpio();
   InitEPwm3Gpio();

   EALLOW;
   PieVectTable.EPWM1_INT = &epwm1_isr;

   EDIS;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EPwm1();
   InitEPwm2();
   InitEPwm3();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IER |= M_INT3;

// 使能中断 EPWM INT1 位于PIE中断分组3.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1 = 1;

   EINT;
   ERTM;
}

interrupt void epwm1_isr(void)
{
   // 更新 CMPA 和 CMPB 寄存器值
   svgen(&ipark1);
   EPwm1Regs.CMPA.half.CMPA=tmr1;
   EPwm2Regs.CMPA.half.CMPA=tmr2;
   EPwm3Regs.CMPA.half.CMPA=tmr3;
   EPwm1Regs.CMPB=tmr1;
   EPwm2Regs.CMPB=tmr2;
   EPwm3Regs.CMPB=tmr3;

   // 清除中断标志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 清除中断响应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void ipark(IPARK *v)
{
  float  ang;
  ang=(v->ang/360)*2*PI;                    //角度转化为弧度
  v->ds=v->de*cos(ang)-v->qe*sin(ang);      //得到静止平面坐标系下d轴电压
  v->qs=v->qe*cos(ang)+v->de*sin(ang);      //得到静止平面坐标系下q轴电压
}

void svgen(IPARK *v)
{
   float Va,Vb,Vc,t1,t2,Ta,Tb,Tc;
   Uint32 sector=0;                                               // sector=a+2b+4c 扇区状态标示 注意:setor的值1~6与扇区不是顺序对应
   ipark(v);
   Va=v->qs;                                                      // Va = Uq
   Vb=(-0.5) * v->qs + (0.8660254) * v->ds;                       // Vb = 1/2*(sqrt(3)*Ud - Uq)         sqrt(3)/2=0.866
   Vc=(-0.5) * v->qs - (0.8660254) * v->ds;                       // Vc = -1/2*(sqrt(3)Ud + Uq)
   if(Va>0.0000001)                                               // 判断属于哪个扇区
   sector=1;                                                      // Va>0 则 a=1;否则a=0
   if(Vb>0.0000001)                                               //
   sector=sector+2;                                               // Vb>0 则 b=1;否则b=0
   if(Vc>0.0000001)                                               //
   sector=sector+4;                                               // Vc>0 则 c=1; 否则c=0
   Va=v->qs;
   Vb=(-0.5) * v->qs + (0.8660254) * v->ds;
   Vc=(-0.5) * v->qs - (0.8660254) * v->ds;

   switch(sector){
     case 1:                               //sector==1 对应扇区II
       t1=Vc;
       t2=Vb;
       Tb=(0.25)*(1-t1-t2);
       Ta=Tb+(0.5)*t1;
       Tc=Ta+(0.5)*t2;
           break;
     case 2:                               //sector==2 对应扇区VI
       t1=Vb;
       t2=-Va;
       Ta=(0.25)*(1-t1-t2);
       Tc=Ta+(0.5)*t1;
       Tb=Tc+(0.5)*t2;
       break;
     case 3:                               //sector==3 对应扇区I
       t1=-Vc;
       t2=Va;
       Ta=(0.25)*(1-t1-t2);
       Tb=Ta+(0.5)*t1;
       Tc=Tb+(0.5)*t2;
       break;
     case 4:                               //sector==4 对应扇区IV
       t1=-Va;
       t2=Vc;
       Tc=(0.25)*(1-t1-t2);
       Tb=Tc+(0.5)*t1;
       Ta=Tb+(0.5)*t2;
       break;
     case 5:                               //sector==5 对应扇区III
       t1=Va;
       t2=-Vb;
       Tb=(0.25)*(1-t1-t2);
       Tc=Tb+(0.5)*t1;
       Ta=Tc+(0.5)*t2;
       break;
     case 6:                              //sector==6 对应扇区V
       t1=-Vb;
       t2=-Vc;
       Tc=(0.25)*(1-t1-t2);
       Ta=Tc+(0.5)*t1;
       Tb=Ta+(0.5)*t2;
       break;
     default:                             //sector=0和sector=7时错误
       Ta=0.5;
       Tb=0.5;
       Tc=0.5;
   }
   tmr1=Ta*PRD;
   tmr2=Tb*PRD;
   tmr3=Tc*PRD;
}
void InitEPwm1()
{
   // 配置时钟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x2;             // 增减计数模式
   EPwm1Regs.TBPRD = PRD;                         // 设置周期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0x0;               // 禁用相位加载同步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相位初值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计数初值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0x1;           // TBCLK = SYSCLKOUT / (HSPCLKDIV × CLKDIV)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0x1;

   // 配置比较寄存器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0x0;          //使用阴影寄存器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0x0;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0x0;          //计数器值为0时更新比较器值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0x0;

   // 设置比较器初值
   EPwm1Regs.CMPA.half.CMPA = 1875;
   EPwm1Regs.CMPB = 1875;

   // 模式设定
   EPwm1Regs.AQCTLA.bit.ZRO = 0x1;               // 等于0时输出低
   EPwm1Regs.AQCTLA.bit.CAU = 0x3;               // 计数值=比较值时输出取反
   EPwm1Regs.AQCTLB.bit.ZRO = 0x2;               // 等于0时输出高
   EPwm1Regs.AQCTLB.bit.CBU = 0x3;               // 计数值=比较值时输出取反

   // 配置中断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0x1;             // 计数值到0触发事件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 使能中断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0x1;              // 每次事件发生都触发中断
}

void InitEPwm2()
{
   EPwm2Regs.TBCTL.bit.CTRMODE = 0x2;
   EPwm2Regs.TBPRD = PRD;
   EPwm2Regs.TBCTL.bit.PHSEN = 0x0;
   EPwm2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EPwm2Regs.TBCTR = 0x0000;
   EPwm2Regs.TBCTL.bit.HSPCLKDIV = 0x1;
   EPwm2Regs.TBCTL.bit.CLKDIV = 0x1;
   EPwm2Regs.CMPCTL.bit.SHDWAMODE = 0x0;
   EPwm2Regs.CMPCTL.bit.SHDWBMODE = 0x0;
   EPwm2Regs.CMPCTL.bit.LOADAMODE = 0x0;
   EPwm2Regs.CMPCTL.bit.LOADBMODE = 0x0;
   EPwm2Regs.CMPA.half.CMPA = 1875;
   EPwm2Regs.CMPB = 1875;
   EPwm2Regs.AQCTLA.bit.ZRO = 0x1;
   EPwm2Regs.AQCTLA.bit.CAU = 0x3;
   EPwm2Regs.AQCTLB.bit.ZRO = 0x2;
   EPwm2Regs.AQCTLB.bit.CBU = 0x3;
   EPwm2Regs.ETSEL.bit.INTEN = 0;                 //屏蔽中断

}

void InitEPwm3(void)
{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0x2;
   EPwm3Regs.TBPRD = PRD;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0x0;
   EPwm3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EPwm3Regs.TBCTR = 0x0000;
……………………

网友A(2018-10-30):
参考参考,想做使stm32的,谢谢

网友B(2019-01-10):
非常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C(2019-05-13):
引用 网友A:
参考参考,想做使stm32的,谢谢

我也是想做stm32的,想问你做的咋样了

网友D(2019-07-19):
厉害了,善于分享的人就是帅气

网友A:
这个是CCS的程序吧,我的头文件在那里面有红色波浪线,是啥问题

网友D:
善于分享的人,cool

网友E(2019-08-29):
多谢分享,正在研究,下来看看呢

网友F:
老大威武。。。。。。。。。

网友G(2019-11-27):
楼主很棒,要从程序学起,加油!只可惜现在还不能下载

网友G:
楼主很棒,好像下载,只可惜现在币不够

网友H:
用这个在CCS3.3上build的时候有两个错误,怎么搞呀

网友I(2021-07-26):
挺好的,有参考意义,谢谢大神

网友J(2022-07-13):
定义的typedef sturct怎么用?

网友K(2023-03-28):
牛啊,有借鉴意义

网友L(2023-05-31):
感謝您的分享,能在我的研究上得到一些幫助

网友M(2024-11-27):
感谢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