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20=~p20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09):
p20=~p20什么意思

网友A:
~是取反的意思

网友B:
原本是高电平就变成低电平,原来是低电平就变成高!

网友C:
这个也要问?

网友D:
取反的意思,~代表取反

网友E:
就是取原来相反的电平呀

网友F:
原本若P2_0是HIGH;, 經過'~'運算子會讓符號右邊變數或常數的0與1值互換(亦即將該變數取1的補數),變為P2_0=LOW;

网友G:
取反,电平翻转,高电平变低电平,低电平变高电平

网友H:
状态取反,就是原本是1,就让它变成0,原本是0就让它变成1

网友I:
取反的意思,本来是1就变成0,本来是0就变成1。有时候也这么写p20=!p20

网友J:
将电频信号置反

网友K:
就是取反

网友L:
当然就是取反的意思

网友M:
就是取反的问题

网友N:
就是求反的意思

网友O:
对P20进行取反运算

网友P:
取反,电平翻转。参考LED的闪烁

网友Q:
正常的是高电平有效,有~表示去翻,也就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Q:
取反的意思,高变低

网友R:
电平反转

网友S:
取反的意思

网友T:
取反的意思,比如前面电机正传后面电机就是反转

网友U:
取非1变0,0变1

网友V:
取反的意思呀

网友W:
~代表取反,对P20取反

网友X:
取反的意思,原来是1取反后变成0.

网友Y:
取反1变为0,0变为1

网友Z:
将原引脚的电平取反

网友AA:
就是取反啊。

网友AB:
P20位取反

网友AC:
将该位 的电位取反,通常按键设置会用

网友AD:
取反,原来是0就把它变成1,是1的话就把它变成0

网友AE:
对于p2的引脚0取反,原来是1,执行后为0,反之也然。

网友AF:
单片机IO口输出电平取反

网友AG:
~取反  1变0 0变1

网友AH:
取反,改变电平值

网友AI:
取反电路的 代码啊

网友AJ:
C语言基础 ~ 取反符号 类似的还有++,-- ,<<移位 等等

网友AK:
看到这么简单问题有这么多人回答我也凑凑热闹
额。。。。
应该这个问题我90%确定正确答案可能是取反哦

网友AL:
取反 比如led=~led 就是如果一开始是低电平亮 执行后高电平灭

网友AM:
取反呀,~是取反的意思,高电平变低电平或低电平变高电平

网友AN:
~为位取反符号,可以使电平取反

网友AO:
取反,原来是1,~后变为0

网友AP:
对单片机20端口进行取反

网友AQ:
对这个IO取反

网友AR:
~是按位取反

网友AS:
p2.0口取反,就是原来输出高电平,那么现在输出低电平

网友AT:
~是取反,高电平变低电平,低电平就变成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AU:
这可能是我唯一会的问题。建议老哥看看c语音符号代表什么。不然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AV:
取反的意思啊

网友AW:
取反意思

网友AX:
当然是取反的意思了,比如P20是让8个LED都亮,~P20取反后8个LED灯就会全灭

网友AY:
对P2.0口取反操作

网友AZ:
对2P2.0取反,也就是原来是1变成0,原来是0变成1。

网友BA:
io口取反

网友BB:
按位取反,就是2.0引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者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网友BC:
取反的意思,就比如led1 = ~led1;如果一开始led小灯是亮着的,则执行了这句话led1就灭了

网友BD:
“~”是取反的意思即假如该口原为输出高电平,则取反后该口输出为低电平,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E:
取放的意思

网友BF:
new p20 = old P20 求反

网友BG:
取反,就是原来高,现在低;原来低,现在高

网友BH:
1变0  0变1

网友BI:
表示位取反,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网友BJ:
~代表取反的意思

网友BK:
是在p20口取反

网友BL:
就是将原来的数据取反

网友BM:
~就是取反

网友BN:
取反 原来的数值 取反 在赋值

网友BN:
~取反再赋值的意思

网友BO(2018-09-04):
p20=~p20  对 p20   按位取反 再把结果  赋值给 p20;

网友BP:
P20口取反,高电平变低或低电平变高

网友BQ:
指的是将P20 的非值赋予给P20,例如,初始P20值为0,执行这个操作化后P20=1

网友BR:
把P20取反。

网友BS:
就是取反的意思,像非门一样,就是输出1变成0,0变成1的意思

网友BT:
取反,0变1或者1变0

网友BU:
取反,可用于简单小灯闪烁

网友BV:
取反,一位电平翻转?

网友BW:
取反,如果LED的程序的话,可以实现一亮一灭

网友BX:
~是取反的意思,P20取反

网友BY:
状态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