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硬件掉电保护问题 求助贴

楼主(2018-05-09):
51单片机的硬件掉电保护电路该怎么设计? 找资料说是准备5v和4.5v的电源和二极管,4.5v前加二极管,正常情况5v大于4.5v 二极管不导通 5v供电 5v掉电后 4.5v供电 但电路该怎么画?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21-07-18):
您好!51单片机掉电保护电路方案有没有呢?我也正在做有关掉电保护呢

网友B:
1、在电路板的供电上增加一个超级电容,保证掉电状态电压可以缓慢下降,例如5V降到4.5V约0.5秒的时间。2、使用T0中断提供时钟,每0.1秒对电源电压采样一次,当电压下降到4.7V时,开始保存数据操作。操作完毕后单片机进入休眠。3、之间和之后的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用24C01,X25045等等做数据存储器都可以,建议用25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