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在程序中为什么不用设置IO口的输入输出模式

楼主(2018-05-09):
51单片机中在程序中为什么不用设置IO口的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A:
51单片机默认P0为开漏I/O口模式,其他默认为准双向I/O口模式。

网友B:
标准51端口就是弱上拉 其它靠外部元件决定 有什么可设置的 后来改进的51核心片子也需要或者说可以设定 设置成高阻 推挽 准双向 开漏等模式

网友C:
51单片机默认P0为开漏I/O口模式,其他默认为准双向I/O口模式。标准51端口就是弱上拉 其它靠外部元件决定 有什么可设置的 后来改进的51核心片子也需要或者说可以设定 设置成高阻 推挽 准双向 开漏等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标准51端口就是弱上拉 其它靠外部元件决定 有什么可设置的 后来改进的51核心片子也需要或者说可以设定 设置 ...

开漏模式  弱上拉 高阻 推挽

一个不懂。
这些名词哪里有汇总呀???想看都不知道哪里找。

网友E:
P0为开漏口,其它为准双向口

网友F:
默认是配置双向IO口,P1=0XFF,代表使用输出模式,P1口输出0xff,a=P1,代表使用输入模式,P1的输入值赋值给a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开漏模式  弱上拉 高阻 推挽

一个不懂。

看STC15的芯片手册,其中就讲了四种I/O口模式,并且还有电路原理图。

网友H:
默认P0为全I/O口模式,P1和P2.P3为准双向I/O口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默认是配置双向IO口,P1=0XFF,代表使用输出模式,P1口输出0xff,a=P1,代表使用输入模式,P1的输入值赋值 ...

意思是不是默认状态下IO口即可做输入也可做输出,至于IO是配置成输入还是输出就看赋值的方式是吗?

网友I(2018-12-22):
51单片机的端口是双向端口自然是不需要定义端口的工作模式,不像Arduino那样定义了就不能改做他用。

网友J:
现在的51一般IO口有内上拉(也叫准双向口) 开漏 浮空 和推挽4种模式.
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设置具体IO口处于何种模式.默认为内上拉,即如不作任何设置,所有IO口都为内上拉模式.

网友K:
51系列的单片机默认P0口为开漏I/O口模式,其他端口都默认为准双向I/O口模式。

网友L(2021-07-08):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默认状态下IO口即可做输入也可做输出,至于IO是配置成输入还是输出就看赋值的方式是吗?

你说的对,就是看输入也输出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默认状态下IO口即可做输入也可做输出,至于IO是配置成输入还是输出就看赋值的方式是吗?

51单片机默认P0为开漏I/O口模式,其他默认为准双向I/O口模式,默认准双向IO口时,就是既可以作输出也可以作输入,所以如果你要用的引脚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时候,使用默认状态的就可以,不用配置IO口的输入输出设置

网友N:
51单片机除了P0是开漏,其他都是准双向口,可输入可输出,你用32的时候需要配置也是配置内部电路的逻辑,只是51已经配置好了

网友O:
51的硬件已经配置好了    51的时代很看重并行总线,讲究的是功能芯片外扩  ,现在理念不一样了 讲究0外扩自然端口的功能就会弄成多种功能 这就需要配置了 一口多用吗

网友P(2024-07-29):
配置了有的功能次啊可以用

网友Q:
传统51默认模式为输出模式且弱上拉,输出0后需要读取io时,需要先把io为1才能读io状态
现在有不少51默认模式为输入状态,这时候需要输出时需要配置io,比如新唐的00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