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超声波传感器不能共用一个echo吗?

楼主(2018-05-09):
我把多个超声波传感器的VCC、GND、ECHO都分别接在一起,TRIG分开控制。
现在发现如果只用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的话没有问题,但如果再插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的话,即使代码里没有关于第二个传感器的程序,第一个也无法正常工作。难道echo脚不能公用吗?

网友A:
ECHO接收管脚是可以共用的,但是触发脚TRIG脚需要分时复用,你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两个超声波的触发脚同时触发了,然后MCU收到了两次回波,ECHO连续两次进入了中断。

网友B:
我也不是太懂呀,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发射和接收要同步,接收时多个定时器可以同时工作一点干扰都没有?我觉得单片机做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HO接收管脚是可以共用的,但是触发脚TRIG脚需要分时复用,你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两个超声波的触发脚同时触 ...

TRIG我是通过三八译码器,分开接的,测试的程序也只有触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HO接收管脚是可以共用的,但是触发脚TRIG脚需要分时复用,你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两个超声波的触发脚同时触 ...

试了一下,将其他传感器的echo脚断开就能正常用了,将trig断开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2021-03-23):
你好,你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D:
你上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的图看看呢

网友E:
是的,不能发你开

网友F:
两个ECHO共用,电平不同会短路,接一个74HC3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