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喷泉电路与程序设计

楼主(2018-05-09):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3^7;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sbit led11=P1^4;
sbit led12=P1^5;
sbit led13=P1^6;
sbit led14=P1^7;
sbit led15=P3^0;
sbit led16=P3^1;

sbit led31=P3^2;
sbit led32=P3^3;
sbit led33=P3^4;
sbit led34=P3^5;
sbit led35=P3^6;
sbit led36=P3^7;

sbit SCL=P1^2;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 =P1^3;                //DO 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 =P1^0;                //CS 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uchar h1,date;
unsigned char adval;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y;
   for(;z>0;z--)
   for(y=5;y>0;y--);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1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value;
}

void penquan()          //PWM调压
{
    date=ad0832read(1,0);

    h1=(255-date);
    delay(h1*16);
        if(h1>120) {led1=1;LED1=1;led11=1;led31=1; } else {led1=0;LED1=0;led11=0;led31=0;}

        if(h1>140) {led2=1;LED2=1;led12=1;led32=1; } else {led2=0;LED2=0;led12=0;led32=0;}

        if(h1>160){led3=1;LED3=1;led13=1;led33=1; }  else {led3=0;LED3=0;led13=0;led33=0;}

        if(h1>180) {led4=1;LED4=1;led14=1;led34=1; } else {led4=0;LED4=0;led14=0;led34=0;}

        if(h1>200) {led5=1;LED5=1;led15=1;led35=1; } else {led5=0;LED5=0;led15=0;led35=0;}

        if(h1>220) {led6=1;LED6=1;led16=1;led36=1; } else {led6=0;LED6=0;led16=0;led36=0;}

        delay(date*16);

}
void main()
{
   while(1)
   {
                penquan();                   //给定个延时次数
   }
}

网友A(2018-07-06):
音频输入的那三个脚分别输入什么啊

网友B(2019-06-05):
请问如果去掉喷泉部分,只保留彩灯,程序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C(2019-10-30):
五个喷泉水珠如何做呢?

网友D(2019-12-20):
水泵如何实现水柱高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