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仿真与程序源码及实物图

楼主:
本单片机是STC89C52RC,本程序应用于step motor--28BYJ,小型步进电机,
  供电电压DC5V,可直接接于单片机通过ul2003驱动芯片驱动,数码管是共阴极接口,
控制步进电机启动/停止,正反转,加减速,并有运行,及转换状态显示。
是初学者的好例程。

实物图:

大家好,我是智成电子DIY,我会不定时写一下简单实用的源码分享给大家,
当然是分享给初学单片机的,大神请自觉飘过。原创首发的当然会在我们的《51黑电子论坛》网址:http://www.51hei.com/bbs/ 偶尔也会发到我的新浪博客(附件里面有地址)

/*本单片机是STC89C52RC,本程序应用于step motor--28BYJ,小型步进电机,
   供电电压DC5V,可直接接于单片机通过ul2003驱动芯片驱动,数码管是共阴极接口,*/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数据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 P10 //
#define _A P11 //步进电机脉冲接口
#define B P12 //
#define _B P13 //步进电机脉冲接口
uchar su_du=0;       //转速
bit fang_xiang=0;    //方向
bit qi_dong=0;       //启动标志
/********************************************************************/

#include <intrins.h>//包含移位标准库函数头文件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数码管段选

//共阴数码管段选表0-9
uchar  code shu_ma[]=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
函数    : delay(uint z)
参数    :z 延时毫秒设定,取值范围0-65535
返回值    :无
描述    :12T/Fosc11.0592M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
函数    :display(uchar i)
参数    :i 显示数值,取值范围0-255
返回值    :无
描述    :三位共阴数码管动态显示
====================================*/
void display(uchar i)                         //数据处理
{
    uchar bai, shi, ge;
//    bai = i / 100; //236 / 100  = 2
//    shi = i % 100 / 10;    //236 % 100 / 10 = 3
    ge  = i;// % 10;//236 % 10 =6

/*  第一位数码管
    P0 = 0XFF;//清除断码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E; //1111 1110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P0 = shu_ma[bai];//
    DU = 0;//锁存段选数据
    delay(5);

    //第二位数码管
    P0 = 0XFF;//清除断码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D; //1111 1101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P0 = shu_ma[shi];//
    DU = 0;//锁存段选数据
    delay(5);*/

/*********    第三位数码管 */
    P0 = 0XFF;//清除断码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B; //1111 1011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P0 = shu_ma[ge];//
    DU = 0;//锁存段选数据
    delay(5);
}
void yanshi2(uint a)      //延时程序
{
    while(a--);
}
uchar an_jian()     //按键检测,P3.0,P3.1,P3.2,P3.3分别接4个按键
{
    if((P3&0x0f)!=0x0f)//判断 P3只要有一个按键按下,就延时返回按键值。
    {
        yanshi2(20000);
        if((P3&0x0f)!=0x0f)
        {
            return P3&0x0f;
        }
    }
    return P3&0x0f;
}

void yanshi()            //步进电机延时时间
{
    uint sd1=0;
    sd1=8000+5753*(10-su_du);//    su_du值越大,周期越短,频率越高
    while(sd1--)
    {
        if((P3&0x0f)!=0x0f)return;  //在延时里面判断有没有按键按下,有就直接返回主函数
    }
}
void bu_jin()             //每调用一次步进电机向指定方向走一步
{
    static char j=1;     //把起始速度设置为1。
    if(fang_xiang)         //判断方向位,为1则按正相序循环,
    {
        j++;
        if(j==5)j=1;
    }
    else
    {
        j--;
        if(j==0)j=4;     //否则,按反相序循环
    }
    switch(j)             //根据拍数选择不同的电压组合
    {
        case 1:
            A=1;B=1;_A=0;_B=0;yanshi(); //ab  1100
        break;
        case 2:
            A=0;B=1;_A=1;_B=0;yanshi(); //a~b 0110
        break;
        case 3:
            A=0;B=0;_A=1;_B=1;yanshi(); //a~b~0011
        break;
        case 4:
            A=1;B=0;_A=0;_B=1;yanshi(); //ab~ 1001
        break;
    }
}

void main()
{
    P14=0;//方向标志
    P15=0;//启动 标志
    while(1)
    {
        switch(an_jian())             //按键处理
        {
            case 0x0e:                   //第一个按键按下按键状态取反,启动/停止
                qi_dong=!qi_dong;
                P15=qi_dong;            //状态指示
            break;
            case 0x0d:                    //第二个按键按下,速度加
                if(su_du<9)
                    su_du++;         //速度加
            break;
            case 0x0b:                   //第三个按键按下,速度减
                if(su_du>0)
                    su_du--;         //速度减
            break;
            case 0x07:                     //第四个按键按下按键状态取反,方向转换
                fang_xiang=!fang_xiang;
                P34=fang_xiang;            //方向指示灯
            break;
        }

        if(qi_dong)                         //启动按钮为1
        {
            bu_jin();                    //步进电机
        }
        else P1=0X0F;                    //停止状态,脉冲输出端口全部停止输出

           display(su_du);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下面插个小广告:
在这里会有精彩有趣的单片机DIY套件产品和优质原创的源码。
包括淘宝最低价的微型激光雕刻机支持脱机打印的,用51单片机打造(原创哦)。
6足4足蜘蛛仿生机器人,同样是用51单片机打造,控制18路舵机完成各个动作
还可以手机wifi控制,提供所有资料(单片机源码,APP源码,电路,PCB等)
还会有其他强大有趣的设计,如解魔法机器人,智能小车等。
您有好的想法也可以联系我,我们一起开发更多有用的产品!

此附件由于多人回帖说代码有错误,已经被管理员删除,无法下载
此附件由于多人回帖说代码有错误,已经被管理员删除,无法下载,请论坛搜索"步进电机" 或移步http://www.51hei.com/bbs/dpj-146064-1.html

网友A(2019-03-03):
代码有错误

网友B:
不错,运行成功了,就是发热量太大了,运行2分钟就烫手

网友C:
谢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D(2019-05-07):
感谢分享,正好能用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错,运行成功了,就是发热量太大了,运行2分钟就烫手

为什么我不能运行

网友F:
这个电路图怎么还没连上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在吗,你是怎么运行成功的,还需要连线吗

网友H(2019-12-04):
谢谢楼主分享,需要提醒各位朋友。楼主的仿真那块,把按键引脚和(A+ A- B+ B-)画反了,看代码就知道怎么调换了。

网友I:
程序  写的很烂  直接对引脚操作  变量声明很不规范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错,运行成功了,就是发热量太大了,运行2分钟就烫手

你好,请问是怎么成功的啊

网友K(2020-03-15):
楼主厉害嘛,分享出来的东西既改电路还改程序。

网友L(2020-05-12):
乱七八糟的,跟程序对应的电路图也不说下,IO口就对不上哪个是哪个,都不知道运行出来的人是怎么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