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单片机红外线发射程序,用数组存代码

楼主(2018-05-09):
看了红外理论,基本看懂了。问题是我单片机我都没搞懂,搞这红外理论干什么?

我的要求很简单是呀,我发送一个代码:00 F0 F0 F0 F0 F0 E0 F0 F0 F0 F0 F0 F0 E0 F0 F0 F0 F0 F0 F0 E0 F0 F0 F0 F0 F0 F0 E0 F0 F0 E0 F0 F0 F0 00 F0 00 F0

求个程序  用数组存代码,然后发射就行了呀!!!!!!
在网上找了好多都是理论,没有一点实际用处。我就想要点实际的,发代码。。。。。。。。。。。。。。。。。。

哪个大神能提供一个呀,万分感谢!!!!!!!

网友A:
51hei搜索发射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10474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hei搜索发射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104740-1.html

。。。。。下载了用了,发现写这程序的人脑子特别不好使,简单的问题,弄得那么复杂干什么呀??
我我们先不说,12M能不能用的问题
代码被分在好几个部分,分几次发出去,麻烦了吧,我的要求很简单呀。
哪怕是只发一个 FF都可以呀。

网友B(2018-08-01):
引用 楼主:
。。。。。下载了用了,发现写这程序的人脑子特别不好使,简单的问题,弄得那么复杂干什么呀??
我我们 ...

借你宝地求助大神 同时也满足你的要求
问题是把数组改成Int型程序就出错 只能发出25个数组
#include<reg52.h>
sbit button=P2^0;
sbit ir=P1^0;
unsigned int irtime;
char b,y;
char timedata[32]={80,35,35,35,35,35,35,35,35,80,80,80,80,80,80,80,35,35,80,80,35,35,35,35,80,80,35,35,80,80,80,80,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irtime++;
        if(b==1)
        {
         ir=~ir; //取反  如果是1就变成0
        }
}
void main()
{
int x;
        ET0=1; //允许定时器0的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 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0Xe6; //装初值25.8us
        TL0=0Xe6; //装初值25.8us
        TR0=0;          //开启定时器T0
        ir=0;
        x=0;
   if(y==0)
   {
                TR0=1;
                b=1;
                irtime=0;
                while(irtime<320);//320
                b=0;
                ir=0;
                while(irtime<500);// 484
                for(x=0;x<33;x++)
                {
                        irtime=0;
                        b=1;
                        while(irtime<21);//18
                        b=0;
                        ir=0;
                        while(irtime<timedata[x]);
                        if(x>33)
                        break;        //跳出循环
                }
                TR0=0;
                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