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内外部交换数据指令,陷入了混乱

楼主(2018-05-09):
最近刚刚接触单片机,有很多疑问,不过慢慢来嘛!

我的问题就是如何使51系列单片机交换数据,比如内部数据20H,赋值5.外部数据100H,赋值6.。。。。。如何使他们交换数据。

仅使用
MOV DPTR,#1000h
MOVX等指令。最近陷入了混乱。不知道怎么做了。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弄清楚,CPU的结构,相关的要点是存储器部分。
1、什么是程序存储器。
2、数据存储器
3、寄存器
之后再看CPU的指令代吗,而后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