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典型实例教程与常用元件库下载[精华]

楼主(2018-05-09):
DXP部分常用元件库等资料包:

光盘使用方法:

1. Example
    Example文件夹下共有12个子文件夹,分别存放了第2、3、5、6、7和8章的实例文件。将Example文件夹拷贝到硬盘的“D:\”目录下,
使用Protel DXP打开每个子文件夹下的“*.PrjPCB”文件即可。每个子文件夹为一个工程,其名称和书中正文所提到的名称相同。
    下面以第6~8章为例进行说明。

    第6章
       第6章共有4个实例,实例文件分别存放在Exa601、Exa602、Exa603和Exa604文件夹中。
      文件夹:Exa601
        这个文件夹中有两个文件,是演示PCB操作环境的工程。
    (1)Exa601.PrjPCB:工程文件。
    (2)Exa601.PcbDoc:手工布局布线操作演示的PCB板。

    文件夹:Exa602
        这个文件夹中有两个文件,演示使用PCB向导创建的PCMCIA板。
    (1)Exa602.PrjPCB:工程文件。
    (2)Exa602.PcbDoc:使用PCB向导创建的PCMCIA接口板,是一张空的PCB板。

    文件夹:Exa603
        这个文件夹中有3个文件,是全手工绘制“Amp.schDoc”的PCB图的工程文件。
    (1)Exa603.PrjPCB:工程文件。
    (2)Amp.SchDoc:运算放大器的原理图。
    (3)Amp.PcbDoc:手工绘制的运算放大器PCB板。

    文件夹:Exa604
        这个文件夹中有3个文件,是在原理图的指导下完成的PCB板。
    (1)Exa604.PrjPCB:工程文件。
    (2)Amp.SchDoc:运算放大器的原理图。
    (3)Amp.PcbDoc:运算放大器的PCB板。
    (4)Amp001.PcbDoc:布线的中间结果。
    (5)Amp002.PcbDoc:布线的中间结果。

    文件夹:Exa605
        这个文件夹中有8个主要文件,是在原理图的指导下完成的8031单片机的小系统部分的原理图PCB板。其他文件是一些报表文件或者中间文件。
    (1)Exa605.PrjPCB:工程文件。
    (2)Systems1.SchDoc:8031单片机小系统的原理图。
    (3)Systems1.PcbDoc:刚刚载入的8031单片机小系统的元件。
    (4)Systems001.PcbDoc:布线的中间结果。
    (5)Systems002.PcbDoc:布线的中间结果。
    (6)Systems003.PcbDoc:布线的中间结果。
    (7)Systems004.PcbDoc:布线的中间结果。
    (8)Systems005.PcbDoc:布线的最后结果。

    文件夹:Exa606
        这个文件夹中有8个主要文件,是使用多层板完成的8031单片机小系统PCB板。其他文件是一些报表文件或者中间文件。
    (1)Exa606.PrjPCB:工程文件。
    (2)System.SchDoc:8031单片机小系统的原理图。
    (3)System001.PcbDoc:刚刚载入的8031单片机小系统的元件。
    (4)System002.PcbDoc:布线的中间结果。
    (5)System.PcbDoc:布线的结果。
    (6)SystemEnd.PcbDoc:布线的最终结果。
    (7)SystemRen.PcbDoc:将元件按照位置重新命名后的结果。
    (8)System.PcbLib:PCB板元件库。

    第7章
    文件夹:Exa701
        本章的例子全部是仿真原理图,并且各原理图之间没有任何电气联系,因此没有采用工程文件方式。在执行各实例时,
         首先关闭其他所有已经打开的原理图(或者在仿真方式设定时将作用范围选择为当前文件:current sheet),然后再执行仿真。
    (1)Reset.SChdoc:上电复位的仿真原理图。
    (2)Wave.Schdoc:用于观测各种仿真激励源的波形设置的效果。
    (3)Offset.Schdoc:偏置电路仿真,用于工作点分析方式。
    (4)Add.Schdoc:加法器电路仿真。同时使用了仿真数学函数。
    (5)Lb.Schdoc:低通滤波器电路仿真。
    (6)PI.Schdoc:PI调节器电路仿真。
    (7)Decode.Schdoc:译码电路仿真。
    (8)PI.Schdoc:PI调节器电路仿真。
    (9)DC.Schdoc:用于介绍直流扫描工作方式。
    (10)Int.Schdoc:模数混合电路仿真。

    第8章
    文件夹:exa801
       本文件夹采用单张原理图来实现原理图电路设计。作者没有给出理想的布线结果。希望大家根据理解自己独立完成一个PCB板。
    (1)sam.schlib:自己设计的原理图元件库。
    (2)Exapcb.lib:自己设计的元件封装库。
    (3)Exa801.Schdoc:原理图电路。
    (4)Exa801.Pcbdoc:手工布局的效果图。大家不要在此图上继续操作。而是以此图为参考自己重新调整布局。
    (5)Exa802.Pcbdoc:PCB布线结果图。此图主要用于信号完整性分析。为了得到比较差的信号波形,本图布局和走线都非常不合理,是一个极糟糕的PCB图,虽然布通率为100%,但是根本不能在实际中使用。
    文件夹:exa802
         本文件夹按照层次原理图方法实现原理图设计。
    (1)sam.schlib:自己设计的原理图元件库。
    (2)Exapcb.lib:自己设计的元件封装库。
    (3)Total.Schdoc:方块原理图电路。
    (4)CPU.Schdoc:小系统原理图电路模块。
    (5)IV.Schdoc:I/V转换原理图电路模块。
    (6)Power.Schdoc:电源原理图电路模块。
    (7)Serial.Schdoc:串行通信电平转换原理图电路模块。

2. Example_avi
    针对本书中的某些典型实例,选取一部分实例,制作成AVI格式的动画文件,都是一些典型操作的屏幕抓图,各个演示按照内容分章存放。
由于有的操作中重复的步骤很多,因此在演示时只演示了主要的步骤。

    下面以第7章和第8章为例进行说明。
    第7章
       仿真原理图“Reset”.avi:以Reset.Schdoc仿真原理图为例,演示了从建立原理图到最终得到仿真结果波形的全过程。其余仿真原理图与本例的区别在于仿真方式和仿真方式的设定。
    第8章
      (1)196kc封装.avi:演示了如何制作196kc封装。由于196kc管脚很多,所以只给出了一个管脚标号的修改,其余类推。设计完封装后记住给封装设置一个基准点。
      (2)信号完整性分析与补偿.avi:演示了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补偿的全过程。
    建议读者使用较高版本的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如果不能正常播放,请安装光盘中的tscc.exe文件。播放时使用800x600的分辨率效果更好。播放动画文件时,在【查看】下拉菜单中选取【全屏】(或者按Alt+Enter键)可以获得最佳的观看效果。

protel 99se 元件库.rar
Protel DXP 元件库目录.rar
Protel DXP典型实例教程.rar
Protel DXP常用元件库.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