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万年历设计

楼主(2018-05-0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RST_P      = P1^3;    // 时钟芯片DS1302的RST管脚
sbit SDA_P      = P1^2;    // 时钟芯片DS1302的SDA管脚
sbit SCK_P      = P1^1;    // 时钟芯片DS1302的SCK管脚
sbit KeySet_P   = P3^2;    // 设置时间按键
sbit KeyClock_P = P3^3;    // 设置闹钟按键
sbit KeyDown_P  = P3^4;    // 减按键
sbit KeyUp_P    = P3^5;    // 加按键
sbit Buzzer_P   = P2^0;    // 蜂鸣器
sbit DQ         = P1^0;    // DS18B20传感器的引脚定义

uchar TimeBuff[7]={17,9,1,6,18,30,40};    // 时间数组,默认2017年9月1日,星期五,18:30:40
// TimeBuff[0] 代表年份,范围00-99
// TimeBuff[1] 代表月份,范围1-12
// TimeBuff[2] 代表日期,范围1-31
// TimeBuff[3] 代表星期,范围1-7,1是星期天,2是星期一... ...
// TimeBuff[4] 代表小时,范围00-23
// TimeBuff[5] 代表分钟,范围00-59
// TimeBuff[6] 代表秒钟,范围00-59

uchar Clock_Hour;     // 闹钟的小时
uchar Clock_Minute;    // 闹钟的分钟
uchar Clock_Swt;     // 闹钟的开关
uchar Buzzer_Flag=0;   // 蜂鸣器工作标志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延时15微秒
/*********************************************************/
void Delay1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复位DS18B20(初始化)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uchar i;
DQ=0;
i=240;
while(--i);
DQ=1;
i=30;
while(--i);
while(~DQ);
i=4;
while(--i);
}

/*********************************************************/
//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uchar btmp;

for(j=0;j<8;j++)
{
  btmp=0x01;
  btmp=btmp<<j;
  btmp=btmp&dat;

  if(btmp>0)  // 写1
  {
   DQ=0;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
  else   // 写0
  {
   DQ=0;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
}
}

/*********************************************************/
// 读取温度值
/*********************************************************/
int DS18B20_ReadTemp(void)
{
uchar j;
int b,temp=0;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指令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 读取温度指令
for(j=0;j<16;j++)       // 读取温度数量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15us();
  b=DQ;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b=b<<j;
  temp=temp|b;
}

temp=temp*0.0625*10;     // 合成温度值并放大10倍
return (temp);        // 返回检测到的温度值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LcdPrintStr("20  -  -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  :  :         C");
LcdGotoXY(1,14);         // 温度单位摄氏度上面的圆圈符号
LcdWriteData(0xdf);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char num)
{
LcdWriteData(num/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液晶显示星期
/*********************************************************/
void LcdPrintWeek(uchar week)
{
switch(week)
{
  case 1: LcdPrintStr(" Sun"); break;
  case 2: LcdPrintStr(" Mon"); break;
  case 3: LcdPrintStr("Tues"); break;
  case 4: LcdPrintStr(" Wed"); break;
  case 5: LcdPrintStr("Thur"); break;
  case 6: LcdPrintStr(" Fri"); break;
  case 7: LcdPrintStr(" Sa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刷新时间显示
/*********************************************************/
void FlashTime()
{
LcdGotoXY(0,2);          // 年份
LcdPrintNum(TimeBuff[0]);
LcdGotoXY(0,5);          // 月份
LcdPrintNum(TimeBuff[1]);
LcdGotoXY(0,8);          // 日期
LcdPrintNum(TimeBuff[2]);
LcdGotoXY(1,0);          // 小时
LcdPrintNum(TimeBuff[4]);
LcdGotoXY(1,3);          // 分钟
LcdPrintNum(TimeBuff[5]);
LcdGotoXY(1,6);          // 秒钟
LcdPrintNum(TimeBuff[6]);
LcdGotoXY(0,12);         // 星期
LcdPrintWeek(TimeBuff[3]);
}

/*********************************************************/
// 温度值的显示
/*********************************************************/
void LcdPrintTemp(int temp)
{
if(temp<0)
{
  LcdWriteData('-');        // 显示负号
  temp=0-temp;           // 负数转为正数
}
else if(temp>999)          // 显示百位
{
  LcdWriteData(temp/1000+0x30);
}
else
{
  LcdWriteData(' ');
}
LcdWriteData(temp%1000/100+0x30);  // 显示十位
LcdWriteData(temp%100/10+0x30);   // 显示个位
LcdWriteData('.');         //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Data(temp%10+0x30);     // 显示小数后一位小数
}

/*********************************************************/
// 初始化DS1302
/*********************************************************/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_P=0;   // RST脚置低
SCK_P=0;   // SCK脚置低
SDA_P=0;   // SDA脚置低
}

/*********************************************************/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
uchar temp;

RST_P=1;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for(i=0;i<8;i++)
{
  if(addr&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addr=addr>> 1;
}

/* 读出该地址的数据 */
for(i=0;i<8;i++)
{
  temp=temp>>1;

  if(SDA_P)
   temp|= 0x80;
  else
   temp&=0x7F;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

RST_P=0;

return temp;
}

/*********************************************************/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i;

RST_P = 1;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for(i=0;i<8;i++)
{
  if(addr&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addr=addr>>1;
}

/* 写入数据:dat*/
for(i=0;i<8;i++)
{
  if(dat&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dat=dat>>1;
}

RST_P=0;
}

/*********************************************************/
// 向DS1302写入时间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Time()
{
  uchar i;
uchar temp1;
uchar temp2;

for(i=0;i<7;i++)   // 十进制转BCD码
{
  temp1=(TimeBuff[i]/10)<<4;
  temp2=TimeBuff[i]%10;
  TimeBuff[i]=temp1+temp2;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00);        //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0x80,0x80);        //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0x8C,TimeBuff[0]);    // 年
DS1302_Write_Byte(0x88,TimeBuff[1]);    // 月
DS1302_Write_Byte(0x86,TimeBuff[2]);    // 日
DS1302_Write_Byte(0x8A,TimeBuff[3]);    // 星期
DS1302_Write_Byte(0x84,TimeBuff[4]);    // 时
DS1302_Write_Byte(0x82,TimeBuff[5]);    // 分
DS1302_Write_Byte(0x80,TimeBuff[6]);    // 秒
DS1302_Write_Byte(0x80,TimeBuff[6]&0x7F);  // 运行时钟
DS1302_Write_Byte(0x8E,0x80);        // 打开写保护
}

/*********************************************************/
// 从DS1302读出时间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
{
uchar i;
TimeBuff[0]=DS1302_Read_Byte(0x8D);      // 年
TimeBuff[1]=DS1302_Read_Byte(0x89);      // 月
TimeBuff[2]=DS1302_Read_Byte(0x87);      // 日
TimeBuff[3]=DS1302_Read_Byte(0x8B);      // 星期
TimeBuff[4]=DS1302_Read_Byte(0x85);      // 时
TimeBuff[5]=DS1302_Read_Byte(0x83);      // 分
TimeBuff[6]=(DS1302_Read_Byte(0x81))&0x7F;  // 秒
for(i=0;i<7;i++)  // BCD转十进制
{
  TimeBuff[i]=(TimeBuff[i]/16)*10+TimeBuff[i]%16;
}
}

/*********************************************************/
// 按键扫描(设置时间)
/*********************************************************/
void KeyScanf1()
{
if(KeySet_P==0)
{
  LcdWriteCmd(0x0f);   // 启动光标闪烁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年份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0]>0)      // 判断年份是否大于0
     TimeBuff[0]--;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2);       //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0]);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0]<99)     // 判断年份是否小于99
     TimeBuff[0]++;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2);       //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0]);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月份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1]>1)      // 判断月份是否大于1
     TimeBuff[1]--;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5);       //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1]);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1]<12)     // 判断月份是否小于12
     TimeBuff[1]++;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5);       //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1]);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日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2]>1)      // 判断日期是否大于1
     TimeBuff[2]--;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2]);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2]<31)     // 判断日期是否小于31
     TimeBuff[2]++;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2]);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星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星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3]>1)      // 判断星期是否大于1
     TimeBuff[3]--;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12);      // 光标定位到星期的位置
    LcdPrintWeek(TimeBuff[3]);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星期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星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3]<7)      // 判断星期是否小于7
     TimeBuff[3]++;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12);      // 光标定位到星期的位置
    LcdPrintWeek(TimeBuff[3]);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星期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星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1,1);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小时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4]>0)      //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
     TimeBuff[4]--;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4]);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1,1);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4]<23)     //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
     TimeBuff[4]++;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4]);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1,1);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分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5]>0)      //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
     TimeBuff[5]--;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5]);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5]<59)     //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
     TimeBuff[5]++;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5]);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秒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秒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6]>0)      // 判断秒钟是否大于0
     TimeBuff[6]--;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秒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6]);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秒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秒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6]<59)     // 判断秒钟是否小于59
     TimeBuff[6]++;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秒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6]);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秒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秒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 退出前的设置 */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DS1302_Write_Time();  // 把新设置的时间值存入DS1302芯片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
// 按键扫描(设置闹钟)
/*********************************************************/
void KeyScanf2()
{
if(KeyClock_P==0)
{
  LcdGotoXY(0,0);          // 液晶显示为闹钟设置的界面
  LcdPrintStr("Alarm Clock Set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     :          ");
  LcdGotoXY(1,3);          // 显示闹钟的小时
  LcdPrintNum(Clock_Hour);
  LcdGotoXY(1,6);          // 显示闹钟的分钟
  LcdPrintNum(Clock_Minute);
  LcdGotoXY(1,10);         // 显示闹钟状态
  if(Clock_Swt==0)
  {
   LcdPrintStr("OFF");
  }
  else
  {
   LcdPrintStr(" ON");
  }
  LcdGotoXY(1,4);          // 光标定位
  LcdWriteCmd(0x0f);        // 光标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闹钟小时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Hour>0)      // 判断闹钟小时是否大于0
     Clock_Hour--;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闹钟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小时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闹钟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Hour<23)      // 判断闹钟小时是否小于23
     Clock_Hour++;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闹钟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小时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闹钟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Clock_P==0)
   {
    break;
   }
  }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闹钟分钟的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分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Minute>0)     // 判断闹钟分钟是否大于0
     Clock_Minute--;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闹钟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分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闹钟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Minute<59)     // 判断闹钟分钟是否小于59
     Clock_Minute++;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闹钟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分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闹钟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Clock_P==0)
   {
    break;
   }
  }

  LcdGotoXY(1,12);    // 定位光标到闹钟开关的位置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闹钟开关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Swt==1)      // 判断闹钟是否开启
     Clock_Swt=0;       // 关闭闹钟
    LcdGotoXY(1,10);      // 光标定位到秒钟开关的位置
    LcdPrintStr("OFF");     // 液晶显示“OFF”
    LcdGotoXY(1,12);      // 定位光标到闹钟开关的位置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Swt==0)      // 判断闹钟是否关闭
     Clock_Swt=1;       // 启动闹钟
    LcdGotoXY(1,10);      // 光标定位到秒钟开关的位置
    LcdPrintStr(" ON");     // 液晶显示“ ON”
    LcdGotoXY(1,12);      // 定位光标到闹钟开关的位置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Clock_P==0)
   {
    break;
   }
  }

  /* 退出前的设置 */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恢复为检测界面的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_Erase(0x2000);
  EEPROM_Write(0x2000,Clock_Hour);   // 往0x2000这个地址写入闹钟的小时
  EEPROM_Write(0x2001,Clock_Minute);  // 往0x2001这个地址写入闹钟的分钟
  EEPROM_Write(0x2002,Clock_Swt);    // 往0x2002这个地址写入闹钟的开关
}
}

/*********************************************************/
// 闹钟判断
/*********************************************************/
void ClockJudge()
{
if(Clock_Swt==1)   // 判断闹钟的开关是否开启
{
  if((Clock_Hour==TimeBuff[4])&&(Clock_Minute==TimeBuff[5]))  // 当前小时和分钟,和闹钟的小时和分钟是否一致
  {
   if(TimeBuff[6]==0)        // 秒数是否等于0
   {
    Buzzer_Flag=1;         // 开启蜂鸣器报警标志
   }
  }
}

if(TimeBuff[6]==59)          // 如果当前秒数为59秒
{
  Buzzer_Flag=0;           // 关闭蜂鸣器报警标志
}

if((KeyDown_P==0)||(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或减按键被按下
{
  Buzzer_Flag=0;           // 关闭蜂鸣器报警标志
}

if(Buzzer_Flag==1)          // 如果蜂鸣器报警标志为启动
{
  Buzzer_P=0;             // 启动蜂鸣器
  DelayMs(100);            // 延时0.1秒
  Buzzer_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延时0.1秒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t temp;             // 保存温度值

LcdInit();            // 执行液晶初始化
DS1302_Init();          // 时钟芯片的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if(DS1302_Read_Byte(0x81)>=128)  //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正在运行
{
  DS1302_Write_Time();      // 如果没有,则初始化一个时间
}

Clock_Hour=EEPROM_Read(0x2000);  // 读取0x2000这个地址的内容,赋值给闹钟的小时变量
if(Clock_Hour>23)         // 如果读取到的闹钟小时数值不正常,则重新赋值
{
  Clock_Hour=12;
}
  Clock_Minute=EEPROM_Read(0x2001); // 读取0x2001这个地址的内容,赋值给闹钟的分钟变量
if(Clock_Minute>59)        // 如果读取到的闹钟分钟数值不正常,则重新赋值
{
  Clock_Minute=30;
}
Clock_Swt=EEPROM_Read(0x2002);  // 读取0x2002这个地址的内容,赋值给闹钟的开关变量
if(Clock_Swt>1)          // 如果读取到的闹钟开关数值不正常,则重新赋值
{
  Clock_Swt=0;
}

while(DS18B20_ReadTemp()==850)  // 等待温度传感器初始化完成
{
  DelayMs(10);
}

while(1)
{
  DS1302_Read_Time();    // 获取当前时钟芯片的时间,存在数组time_buf中
  FlashTime();       // 刷新时间显示
  ClockJudge();       // 闹钟工作的判断

  temp=DS18B20_ReadTemp(); // 读取温度
  LcdGotoXY(1,9);      // 定位到显示温度的地方
  LcdPrintTemp(temp);    // 显示温度
  KeyScanf1();       // 按键扫描(时间的设置)
  KeyScanf2();       // 按键扫描(闹钟的设置)

  DelayMs(100);       // 延时0.1秒
}
}

网友A:
不把电路图也放出来吗?

网友B(2019-07-28):
你好,你这个是用什么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