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温度控制上下限 数码管

楼主(2018-05-09):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的设计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MGIO P0

sbit SET=P3^2;                   //定义设定上下限键
sbit ADD=P3^4;                   //定义增加键
sbit DEC=P3^5;                   //定义减小限键
sbit SMG1=P2^0;                   //定义数码管第一位
sbit SMG2=P2^1;                   //定义数码管第二位
sbit SMG3=P2^2;                   //定义数码管第三位
sbit SMG4=P2^3;                   //定义数码管第四位
sbit BEEP=P2^7;                   //定义蜂鸣器报警
sbit LED1=P1^0;                   //风扇降温
sbit LED2=P1^1;                   //加热棒加热
uint tempValue;                   //变量 存储当前温度值
uint HI_Alarm=30;           //初始上限
uint LO_Alarm=25;           //初始下限
uchar SMG_CC[]={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SMG_CC_DOT[]={0x40,0x79,0x24,0x30,0x19,0x12, 0x02,0x78,0x00,0x10,0xff};

/********************************************************************/
/*                                                1ms延时                                                                                */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150;i>0;i--);
}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char smg1,smg2,smg3,smg4;
        smg1=tempValue/1000;                         //以下表示将温度值拆分开
        smg2=(tempValue-smg1*1000)/100;
        smg3=(tempValue%100)/10;
        smg4=tempValue%10;

        if(tflag==1)                                         //负数显示
                {
                        SMGIO=SMG_CC[smg4];                //显示小数位
                        SMG4=0;
                        delayms(1);
                        SMG4=1;
                        SMGIO=SMG_CC_DOT[smg3];         //显示个数位
                        SMG3=0;
                        delayms(1);
                        SMG3=1;
                        if(smg2==0)
                        {
                                SMGIO=0x40;                         //显示十数位
                                SMG2=0;
                                delayms(1);
                                SMG2=1;
                                SMGIO=0x00;                         //显示百数位
                                SMG1=0;
                                delayms(1);
                                SMG1=1;
                        }
                        else
                        {
                                SMGIO=SMG_CC[smg2];         //显示十数位
                                SMG2=0;
                                delayms(1);
                                SMG2=1;
                                SMGIO=0x40;                         //显示十数位
                                SMG1=0;
                                delayms(1);
                                SMG1=1;
                        }
                }
        else                                //正数显示
                {
                        SMGIO=SMG_CC[smg4];         //显示小数位
                        SMG4=0;
                        delayms(1);
                        SMG4=1;
                        SMGIO=SMG_CC_DOT[smg3];         //显示个数位
                        SMG3=0;
                        delayms(1);
                        SMG3=1;
                        if(smg1==0)
                        {
                                SMGIO=0x00;
                                SMG1=0;
                                delayms(1);
                                SMG1=1;
                                if(smg2==0)
                                {
                                        SMGIO=0x00;
                                        SMG1=0;
                                        delayms(1);
                                        SMG1=1;
                                }
                                else
                                {
                                        SMGIO=SMG_CC[smg2];
                                        SMG2=0;
                                        delayms(1);
                                        SMG2=1;
                                }
                        }
                        else
                        {
                                SMGIO=SMG_CC[smg1];
                                SMG1=0;
                                delayms(1);
                                SMG1=1;
                                SMGIO=SMG_CC[smg2];
                                SMG2=0;
                                delayms(1);
                                SMG2=1;
                        }
                }
}
void Display_HI_Alarm()
{
        SMGIO=~0x76;                //显示H
        SMG1=0;
        delayms(1);
        SMG1=1;
        SMGIO=~0x40;                //显示-
        SMG2=0;
        delayms(1);
        SMG2=1;

        SMGIO=SMG_CC[HI_Alarm/10];        //显示报警高值十位
        SMG3=0;
        delayms(1);
        SMG3=1;
        SMGIO=SMG_CC[HI_Alarm%10];        //显示报警高值个数位
        SMG4=0;
        delayms(1);
        SMG4=1;
}
void Display_LO_Alarm()
{
        SMGIO=~0x38;                //显示L
        SMG1=0;
        delayms(1);
        SMG1=1;
        SMGIO=~0x40;                //显示-
        SMG2=0;
        delayms(1);
        SMG2=1;

        SMGIO=SMG_CC[LO_Alarm/10];        //显示报警高值十位
        SMG3=0;
        delayms(1);
        SMG3=1;
        SMGIO=SMG_CC[LO_Alarm%10];        //显示报警高值个数位
        SMG4=0;
        delayms(1);
        SMG4=1;
}
void SET_KEY()
{          bit SET_FLAG=1;
        if(SET==0)                                         //设定按键按下
                {
                delayms(40);
                if(SET==1)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
                        while(SET_FLAG==1)
                        {
                                Display_HI_Alarm();           //设定上限温度值
                                if(ADD==0)                                //增加按键
                                        {
                                                delayms(40);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if(ADD==1)
                                                        HI_Alarm++;         //温度值加一
                                        }
                                if(DEC==0)                                  //减小按键
                                        {
                                                delayms(40);
                                                if(DEC==1)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HI_Alarm--;           //温度值减一
                                        }
                                if(SET==0)                                 //以下表示 再次按下设定按键 进入设定下限程序
                                        {
                                                delayms(40);
                                                if(SET==1)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
                                                                while(1)
                                                                {
                                                                        Display_LO_Alarm();                   //设定下限温度值
                                                                        if(ADD==0)                                   //增加按键
                                                                                {
                                                                                        delayms(40);
                                                                                        if(ADD==1)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LO_Alarm++;                //温度值加一
                                                                                }
                                                                        if(DEC==0)                                        //减小按键
                                                                                {
                                                                                        delayms(40);
                                                                                        if(DEC==1)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LO_Alarm--;                //温度值减一
                                                                                }
                                                                        if(SET==0)                                        //设定按键按下
                                                                                {
                                                                                        delayms(40);
                                                                                        if(SET==1)
                                                                                                {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SET_FLAG=0;
                                                                                                   break;                 //上下限设定完成 退出
                                                                                                }
                                                                                }
                                                                }
                                                        }
                                        }
                        }
                }
}
}

void BJ_LED()
{
        if(tempValue>=HI_Alarm*10)         //如果温度超过上限
           {
             BEEP=0;LED1=0;        LED2=1;
           }
        if(tempValue<=LO_Alarm*10)         //如果温度低过下限
           {
             BEEP=0;LED2=0;LED1=1;
           }
        if(tempValue>LO_Alarm*10&&tempValue<HI_Alarm*10)
           {
             BEEP=1;LED1=1;LED2=1;
           }
}

void main()
{
        BEEP=1;
        LED1=1;
        LED2=1;                                                                 //表示先清除报警
        while(1)
        {
                tempValue=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数据
                BJ_LED();                                                                 //调用报警函数
                SET_KEY();                                                                 //调用按键读取函数

        }
}

网友A(2018-07-19):
能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B(2019-05-25):
没有图,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