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STC15xx系列,dht11温湿度检测源码与资料

楼主(2018-05-09):
程序适用于STC/12/51系列,此板只是用来测试的,程序已测试通过阿阳
QQ;1137035271

注意:
        1.MCU:FLASH大于12K的STC15系列即可
        2.时钟频率:22.1184M(不然延迟不对,DHT11温湿度会不对)
        3.DS18B20接P3.7口
        4.OLED IO口模拟I2C通信
          引脚定义
          SCL:        接P1^3
          SDA:        接P1^2
          VCC:        3.3-5V
          GND:        接地

接口图
IO口
单片机接口
OLED SCL
P1.3
OLED SDA
P1.2
DHT11温度
P3.7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延迟函数
#include "codetab.h"                     //字符串、中文、数字、字母函数
#include "LQ12864.h"                     //OLED驱动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S();                             //清屏
        while(1)
        {
                for(i=0; i<5; i++)                   //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16x16Ch(i*16+30,0,i);
                }
                OLED_P8x16Str(0,2,"QQ:1137035271");   //显示字符串“OLED Display”
                WENSHIDUXIANSHI();                   //显示温湿度函数
    Delayxms(1000);

        }
}

网友A(2018-06-25):
delay.h 没有资料里面没有

网友B:
delay.h 资料里面没有

网友C(2019-05-01):
只能给51用 15根本用不了 垃圾骗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