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nio语法手册(共13页pdf下载)

楼主(2018-05-09):
给小伙伴们提供一分pdf的ardunio语法手册,很详细

变量部分:
1.  常量
constants
constants 是在 Arduino 语言里预定义的变量。它们被用来使程序更易阅读。我们按组将常量
分类。
逻辑层定义,true 与false(布尔Boolean 常量)
在 Arduino内有两个常量用来表示真和假:true 和 false。
false
在这两个常量中 false更容易被定义。false被定义为 0(零)。
true
true 通常被定义为1,这是正确的,但 true具有更广泛的定义。在布尔含义(Boolean sense)里任何非零整数为true。所以在布尔含义内-1,2和-200都定义为ture。需要注意的是true 和 false常量,不同于 HIGH,LOW,INPUT和OUTPUT,需要全部小写。  引脚电压定义,HIGH 和LOW 当读取(read)或写入(write)数字引脚时只有两个可能的值: HIGH 和 LOW 。
HIGH
HIGH(参考引脚)的含义取决于引脚(pin)的设置,引脚定义为 INPUT或 OUTPUT时含义有所不同。当一个引脚通过 pinMode 被设置为INPUT,并通过 digitalRead读取(read)时。如果当前引脚的电压大于等于 3V,微控制器将会返回为 HIGH。引脚也可以通过 pinMode 被设置为INPUT,并通过 digitalWrite设置为HIGH。输入引脚的值将被一个内在的 20K上拉电阻 控制 在HIGH上,除非一个外部电路将其拉低到 LOW。当一个引脚通过pinMode 被设置为OUTPUT,并 digitalWrite设置为HIGH 时,引脚的电压应在 5V。在这种状态下,它可以 输出电流 。例如,点亮一个通过一串电阻接地或设置为 LOW 的OUTPUT 属性引脚的LED。

LOW
LOW 的含义同样取决于引脚设置,引脚定义为 INPUT 或OUTPUT时含义有所不同。当一个引脚通过pinMode 配置为INPUT,通过 digitalRead设置为读取(read)时,如果当前引脚的电压小于等于2V,微控制器将返回为LOW。当一个引脚通过pinMode 配置为OUTPUT,并通过 digitalWrite设置为 LOW 时,引脚为0V。在这种状态下,它可以 倒灌 电流。例如,点亮一个通过串联电阻连接到+5V,或到另一个引脚配置为 OUTPUT、HIGH的的LED。  数字引脚(Digital pins)定义,INPUT和OUTPUT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3页):

网友A(2019-10-06):
资料是好,但我没法下载

网友B(2019-11-21):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C(2020-01-28):
正在学习这种语法,谢谢分享。

网友D:
晕,要扣5币啊,也不提示一下

网友E:
非常好用,谢谢总结,